关于活动构件的防尘设计,求大神给予意见

楼主(2017-04-13):
有个感觉比较困难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的,如图上所以,目的是为了解决滑块导轨安装在工作环境尘土很恶劣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行,主要做法就是想要把尘土工作区和滑动部件安装区分离开,以达到防尘的效果,由于防尘的滑块本身的防尘效果不行(用过米思米、THK的都不行),所以还有要从根源抓起,改结构。图一就是简图,中间的槽就是连接滑块的工件的上下滑动工作区间。图二三是本人的一个初步想法,利用结构的弯曲来阻挡灰尘进入滑块区,具体的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上的标注,如果大家对这个结构有其他想法可以说一下,最好是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经验方案了,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A:
用硬度46度以下的橡胶隔离效果会更加明显

网友(点评):
对呀,可以使用橡胶或者聚氨酯进行密封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那里需要高频上下运动,用橡胶或者聚氨酯进行密封的话,压紧了摩擦力会很大,而且磨损应该也会很严重的

网友B:
就是 啊,为什不采用密封胶条来密封一下

网友C:
1,楼主都设计成这样了,不如简单买个引动器,和你这结构一样的。
2,不过引动器和你这结构一样,还是不能确保防尘,解决方法,里面最好加两管气开机就始终往外吹气,这可是防尘经典结构,气体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度46度以下的橡胶隔离效果会更加明显

你好,主要是两板之间是高频的相对运动的,用橡胶的话摩擦力也大,估计磨损也挺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 啊,为什不采用密封胶条来密封一下

主要是两者之间要相对高频运动,密封胶条起不了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主都设计成这样了,不如简单买个引动器,和你这结构一样的。
2,不过引动器和你这结构一样,还是 ...

引动器看了一下,貌似这种模组应该成本比较高吧,好像速度也不是很快,不过气管那个方法是挺好的,本来还想做密闭的空间里两个口做对流,直接加个吸尘器或者鼓风机往外吸,但具体效果不确定有多好,不过想先考虑不外加太多东西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的!

网友:
迷宫防尘没毛病,再曲折些、缝隙小些才好。

网友:
这个行不行
这个呢
再加个风扇抽风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这位大侠对于风琴罩的了解深不深,主要是材料上面,对于三防布和高密度尼龙的使用,听说高密度尼龙会好很多,但是很少商家会做,那些说会做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有些看不懂啊,跟着凑些热闹

网友:
有滑轨专用的防尘罩的,跟楼上风箱一样的.各大直线导轨品牌都有卖.

网友D:
我们做过一个项目,没做防尘,用了一个月导轨上都是油渍和粘上去的灰尘。楼主这样的方法效果不明显,滑块来回滑动会把里面的润滑油带出来,会自动吸附灰尘的。采用专用的风琴罩防尘的效果能好一点,完全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过一个项目,没做防尘,用了一个月导轨上都是油渍和粘上去的灰尘。楼主这样的方法效果不明显,滑块来 ...

你好,请问风琴罩是否有三防布和高密度尼龙两种呢?听说高密度尼龙会好用一点,但是貌似没多少商家做,目前只找到一家说用高密度尼龙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风琴罩是否有三防布和高密度尼龙两种呢?听说高密度尼龙会好用一点,但是貌似没多少商家做,目 ...

一般做机床配件的都有做这个

网友(点评):
是的,主要是很多都是做三防布的材料比较多,很少听说用高密度尼龙的,但又听说尼龙的质量好,所以不知道那些自称可以用高密度尼龙做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用了高密度尼龙,也不知道是不是尼龙质量真的好一些

网友:
还是选择风琴吧

网友(点评):
只是每小时8000次往返,每天工作10小时,怕材料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做机床配件的都有做这个

这个好办啊  一般做风琴罩的都会给客户发样件的。你可以和供应商要一点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