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需要热处理吗

楼主(2017-04-13):
最近接触同步带轮,材质一般都是45#,但需要和齿轮一样热处理吗

网友:
处理好一些。

网友(点评):
铁跟橡胶或者PU带摩擦,你居然会担心橡胶把铁磨掉?

网友(点评):
让那些铝制的同步带轮怎么活?

网友:
45#同步轮,一般是发黑

网友:
这个一般做防锈处理就可以,你可以选择电镀或者发黑处理。

网友:
这个不需要的,45#本身强度已足够了

网友:
热处理就不需要了。为防锈,需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
处理了,皮带就不耐用,有些皮带轮是铝的,S45C本来就有硬度,不必要,发黑(发蓝)就可以!

网友:
看你运动精度,如果不高,简单处理发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