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强度和磁通量能否用特斯拉计测量得出并换算

楼主(2017-04-13):
求助各位大神公司目前检测的磁铁的强度用的是特斯拉计,假如需要检测磁铁的磁通量能否用特斯拉计测出的高斯转换成磁通量单位韦伯

网友A:
看磁感应强度分布情况,空间各处磁感应强度方向和大小

楼主:
我的意思是特斯拉计测出的磁感强度能够转换成磁通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磁感应强度分布情况,空间各处磁感应强度方向和大小

我的意思是特斯拉计测出的磁感强度能够转换成磁通量吗,如果可以该如何换算有没有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特斯拉计测出的磁感强度能够转换成磁通量吗,如果可以该如何换算有没有公式

中学物理书你可以看看,有介绍

网友:
对于一块已经饱和充磁的磁铁来说常态下它的磁通量是不变的,但是用特斯拉计测得的表面磁场强度是不均匀的,你会发现表面磁场各个点都不相同。要获得准确磁通值还是要用磁通计检测。你还可以给磁块做一个留有气隙的闭合磁路,测量气隙磁场强度然后就能算出相对准确的磁通值。

网友:
最好使用磁通计检测比较准确。你可以给磁块做一个留有气间隙的闭合磁路,用特斯拉计测量气间隙磁场强度,这样就能计算出相对准确的磁通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