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XA绘图,总BOM如何整理?

楼主(2017-04-13):
以前用SolidWorks绘图,把所有螺钉都装配上以便最后的BOM统计。最近用CAXA画工程图,到最后的BOM统计突然觉得很头疼,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CAXA的汇总报表统计的数量是错的,不可用。

网友:
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
不是正版,软件的这个功能就不能用吧!换个方式吧

网友(点评):
与正版不正版有什么关系,用过电子图板吗

网友(点评):
当然,用过N年呀

网友(点评):
从开始,到现在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CAXA电子图板,那肯定是得手工一个一个添加,因为那是二维软件。
如果你说的是caxa实体设计,那跟SW一样操作
坛子里有多少人不知道caxa公司有一大堆软件,不是单单一个二维软件的

网友(点评):
caxa的capp功能真心国内没有对手。

网友:
俺理解——添加地那是明细表,那不叫BOM!

网友:
CAXA应该没那个功能吧

网友A:
先说明俺是没有用过正版CAXA。早年间画完整套图后,按装配关系建立产品树,然后按照输入的条件就能提取出相关数据,通常是做三表。
到后来软件里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只有个示例。让你看看CAXA是能怎么做的。现在的软件里连示例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明俺是没有用过正版CAXA。早年间画完整套图后,按装配关系建立产品树,然后按照输入的条件就能提取出相 ...

找了老版本,发现也不能统计主要是觉得solidworks装太多标准件跑的太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老版本,发现也不能统计主要是觉得solidworks装太多标准件跑的太卡了

那就说明还不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