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新压铸件,单价怎么样去预估

楼主(2017-04-13):
我闲杂设计了一套产品,准备开模!现在进行模具报价和零件单价的报价!产品示意图:

产品零件的轮廓尺寸:340*240*36   零件材料:ADC12   单重1KG左右
生产地:宁波    运输到郑州
模具费用:6万   吨位:400T

后加工:     螺纹孔加工 : M6*10   2个    M4*10    7个

零件单个报价:53元 含税
这个价格怎么样??能往下砍砍吗??

网友A:
结构细节、表面处理这些都不知道,不好判断,
楼主在易模网上去找找吧,多找两家比比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细节、表面处理这些都不知道,不好判断,
楼主在易模网上去找找吧,多找两家比比价,

表面处理费用!是另算的!没含进去!准备喷塑(报价先不考虑这块!)

网友B:
量大可以砍价,量很少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可以砍价,量很少还是算了吧

 需求量的话,可以按照1.5万套/年,产品寿命预计6-8年!整个产品的寿命周期:第一年是推广与完善!第二到第四年处于发售期,从第五年开始研发下一代,具体的会有弹性变动!一般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必须砍价,开模具费用另算,单个按产品铝料加工+人工费+机器费+保障运输+利润+税

网友:
这量这么小,还是不要降价的好;否则模具开发费用要1年多才能收回来,而且试模过程肯定有些改动额外费用

网友(点评):
1.5万套还少?6000/1.5000=4圆,分摊一件也就4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结构细节、表面处理这些都不知道,不好判断,
楼主在易模网上去找找吧,多找两家比比价,

看参数感觉是个薄壁件,细节真不好说。。。
做出来良品率不知道能保证多少

建议小批量打样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参数感觉是个薄壁件,细节真不好说。。。
做出来良品率不知道能保证多少

     宁波地区的压铸还是挺强的,类似产品我在宁波好几家工厂都看到过,虽然不知道细节,但问题不大。工厂自己会考虑报废率,楼主要做的就是多找几家问问。
    以前有帮人介绍过单子,后来双方扯皮,搞得我里外不是人,后来不是很熟的,俺都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宁波地区的压铸还是挺强的,类似产品我在宁波好几家工厂都看到过,虽然不知道细节,但问题不大。工 ...

其实我想建议改成钣金件+五金件铆压
物料成本能降很多,但管理成本上去了

网友(2017-05-15):
以一个普通压铸厂的身份告诉你,价格还可以往下打点,看你付款方式,现付的话43(不含税)我就可以做了,模具费另算哈,这边负责出毛坯,去毛刺,还有你上面写的后加工。微信15287510958,我厂在浙江金华永康古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