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框架嵌入的封板边角处需要焊接么?

楼主(2017-04-13):
如图红圈所圈处,封板(700*700)边角处需要焊接么?封板外形尺寸与框架内尺寸的名义尺寸一致否,若不一致,小多少?

网友:
需要焊接,单边留1.5mm余量

网友(点评):
如果焊接拧螺丝怕是压不紧型材

网友:
其实可以不焊,因为有框架支撑了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做过不焊的

网友:
需要焊接,两边一共3到5mm间隙

网友(点评):
这莫大间隙装上去会很难看的

网友A:
焊接没有必要。
焊接以后可以增加钣金的刚度,但是装进铝型材框架后再用螺栓拧紧在铝型材上,刚度已经不是问题了。而且钣金与型材之间是有间隙的,焊接后如果间隙过大,拧紧到型材的时候有可能又给它撕开。

网友(点评):
如若不焊外形尺寸需要预留多大间隙

网友:
这个钣金不承受力的,仅装饰作用,不焊没关系的

网友(点评):
不焊外形尺寸需要预留多大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没有必要。
焊接以后可以增加钣金的刚度,但是装进铝型材框架后再用螺栓拧紧在铝型材上,刚度已经不是 ...

自己感觉,单边2mm应该够了

网友:
3-4mm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