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外圆加工问题

楼主(2017-04-13):
长450mm,34*4mm加工成32*3mm,怎么保证精度,中段会有误差

网友:
1,跟刀架。
2,内穿。
3,所谓精有度,你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切削液跟上,防止加工时产生的热量导致变形,顶尖顶一下,最好有图纸看看

网友:
该加工件装夹牢固点,多压些地方

网友:
引用社区大侠的话:脱离批量的情况下谈工艺就是耍流氓。楼主这没说批量,还不说精度,

网友:
中间可以用支架,或者再掉头加工

网友(2017-12-13):
关键看你数量,量少直接拿普车跟刀架慢慢搞,再多点可以用无心磨搞,很大直接定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