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风扇里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垫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13):
如图,这是从一个电机里拆下的,位于前端盖轴承座,换新轴承后没有装上去(装上去后感觉很紧,所以未装),电机运转恢复正常。
那么,问下这个垫圈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百度:电机轴承加调整垫片(波浪垫圈),主要是为了给轴承预加轴向载荷,提高轴承刚性,防止电机发生共振,轴承打滑;
同时,也补偿由于温升导致的转子膨胀伸长量。加的时候注意使转子的有效面对准定子的有效面。加专用的波浪型垫圈可以防止轴向位移,即向轴的两端窜动。
波形垫圈主要作用轴承预压。是轴承预压装置中最广泛、最常用的一种应用。通过降低操作温度、减少振动、最小化磨损及提供更静音更平滑的性能,在适当的负荷下,延长轴承寿命。

当主轴处于静态时,利用波圈的预压力将轴承紧固在主轴上边,移动整个机械时轴承不会在轴上晃动;当主轴开始转动时,利用波圈的弹力,减少轴承的窜动,减少轴承与壳体之间的碰撞摩擦,从而起到保护轴承,减少噪音的效果。

波形垫圈设计

波形垫圈都是开口或搭口设计,此两种类型的波形弹簧允许弹簧在装配空间内径向扩张或直径加大,当弹簧被压缩需要变形时,外径和内径均要扩张,直到外径碰到孔壁,继续变形至外径紧顶孔壁,导致缺口末端越移越近。闭口的设计在被压缩时无法扩张,较易压平,反复受力易失去弹性,甚至断裂。

电机制造厂已在电机转子轴的滚珠轴承座中装用一种具有弹性的波形垫圈(WavedWasher),取得了减少振动和噪声的效果。电机滚珠轴承装配时,波形弹性垫圈被部分地压缩,使轴承外环受力,通过滚珠,以对角线方向压向轴承内环,使滚珠的滚动更接近于理想状态,从而减少其振动和噪声。此外,现代电机的比功率增高,工作温度也较高,当转子轴受热伸长时,波形弹性垫圈就能进一步被压缩,大大地减少了因转子轴受热伸长而对轴承产生的额外负载。

网友:
波形垫圈?
放松。

网友:
LZ居然说运转顺

网友B:
波形弹簧垫圈,它通常能在较小的空间内安装,比如给轴承施加预应力,减少轴承 运转的噪音,提高轴承的运转精度与平稳性;小时候我拆拖拉机的时候,拿这些东西当玩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弹簧垫圈,它通常能在较小的空间内安装,比如给轴承施加预应力,减少轴承 运转的噪音,提高轴承的运转精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电机轴承加调整垫片(波浪垫圈),主要是为了给轴承预加轴向载荷,提高轴承刚性,防止电机发生共振,轴 ...

网友:
波形弹簧。起预紧作用。这个还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2017-06-20):
还是安上吧

网友:
还是安上吧。这东西消除轴承间隙的,没有可能会前后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