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发热量

楼主(2017-04-13):
我们这想了解一下机床发热量这个参数,谁知道这是什么鬼,或者谁知道一般机床的机床发热量值是多少啊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研究。
比如液压部分,主轴部分,电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研究。
比如液压部分,主轴部分,电器部分——

这次主要是厂房要装空调,厂区那边想要这个机床发热量来决定到底要多少空调。

网友(点评):
各部分相加乘系数,给个平均使用值就行吧,有启停机,有高低载,很难给出确定值,再说空调可调是不?

网友:
主要发热的是电机,液压站也是电机拖动的,机床总功率多少Kw,最后大多都变成热了吧,厂房那么大,空调用电挺狠的

网友:
机床发热量这个名词没有听说过,不过从字面理解,发热的部分有私服电机,液压泵及液压油的温度,切削液的温度也不可以忽视,工件加工时的温度才是最高的,应该检测一下那个时候的温度比较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