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距导轨对齐调整

楼主(2017-04-13):
最近在做的一个活,涉及到大跨距的导轨对齐。跨距太大,意味这不能通过基座加工来保证导轨对齐精度了,对小工我来说,算是个工程难题了。打算如下解决方案,请指教。

1.框架长3米,高1.5米,上下都是工字钢支撑。工字钢上带有铝型材,导轨安装在铝型材上。

2.铝型材质量较好,精度还不错,黄色是导轨。

3.具体通过安装测量、调整来进行轨道对齐。调整措施:工字钢上开腰型孔,铝型材可以前后移动。工字钢和铝型材之间可以加垫片,铝型材可以上下移动。
如图L型块焊接在工字钢上,上面有两个螺栓,螺栓2和铝型材T型螺栓连接,螺栓3直接顶在铝型材壁面上。通过拧紧、拧松螺栓2和螺栓3来调节铝型材的前后位置,最后锁死所有螺栓。

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案么?

网友A:
有龙门铣不?
精度要高还是最好上龙门铣上下左右用表打。

网友:
容易卡住,最好不要两根都精准定位,不然调试会很累

网友(点评):
一根做基准,另一根对齐

网友B:
LZ的导轨跨距是1.5m? 看起来是面对面安装的,建议你换到一个面上安装
首先把钢材焊接成一个整体,然后可以
按照1L说的,把大平面铣平,上面直接攻螺纹孔,滑轨直接落在钢上
那样只需要调整滑轨之间的平行度了,再打表

面对面安装调整起来挺困难的

网友:
滑轨有必要调前后对齐吗?不齐又如何

网友:
您这是调节两根导轨端面对齐,还有上下对齐?导轨主要调平行度和直线度的

网友:
龙门铣吧,铝型材刚度不好,精度相对于导轨来讲基本不要谈了,从头到尾都是螺栓连接,可靠性及装配维护是个问题。如果节约成本做个样机还行,做产品不靠谱。

网友:
龙门铣成本有点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龙门铣不?
精度要高还是最好上龙门铣上下左右用表打。

精度要求0.5mm。没有龙门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导轨跨距是1.5m? 看起来是面对面安装的,建议你换到一个面上安装
首先把钢材焊接成一个整体,然后可以 ...

大跨距导轨对齐,不可能都靠龙门铣吧?
比如那些跨距达到3-5米的平行导轨,这种应用挺多的,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