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提升UG运算速度的吗

楼主(2017-04-13):
大神们好
         UG的刀路计算速度慢死了!我用的是Win7   64位操作系统UG8.0。在不改变电脑硬件配置的情况下可有办法提升计算速度?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的,编程是这样的;除非电脑用工作站;我这边分析也是要好几个小时的

网友B:
修剪体和拆分体可以提升  但是得看你熟不熟练了,说不定拆完也要花很长时间,应用范围也是不一定的,我做机加工经常用

网友C:
电脑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编程时的计算方式,有很多办法是可以减少计算的坐标点的,坐标点的减少可以减少很多刀路生成的时间

网友D:
除了楼上的方法外还有一个,任务管理器里把ug程序右键设定响应高,设为电脑首选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的,编程是这样的;除非电脑用工作站;我这边分析也是要好几个小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编程时的计算方式,有很多办法是可以减少计算的坐标点的,坐标点的减少可以减少 ...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剪体和拆分体可以提升  但是得看你熟不熟练了,说不定拆完也要花很长时间,应用范围也是不一定的,我做机 ...

刚会飞的小菜鸟一个,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楼上的方法外还有一个,任务管理器里把ug程序右键设定响应高,设为电脑首选运行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会飞的小菜鸟一个,求指教!

多图流,硬件不行的处理方法之一,但是适用范围要自己把握了,看明白了没有?

网友(点评):
当然,图片纯演示,细节没有,看看就行

网友(点评):
这就是减少运行内容而已,和提速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点评):
所以我说和个人有关系,分作几节算至少避免硬件算等那么久好,而且有问题可以减少整体算的次数。但是用不好反而耽误时间那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图流,硬件不行的处理方法之一,但是适用范围要自己把握了,看明白了没有?

不管怎样,谢谢大神们指教!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