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辊杆工艺讨论

楼主(2017-04-13):
   如图所示辊杆,材料GCr15,数量的话一批7000根左右,现在工艺是球化退火-冷拔-矫直-初磨-高频淬火+感应回火-半粗磨-稳定化-精磨-探伤检验,一根采购价在一百八左右。
   请问大家看看有其他更合适工艺吗。

补充内容 (2017-4-14 08:21):
探伤后是截断-打孔-包装入库

网友:
棒料里边的孔,需要深孔钻的专用设备来加工

网友A:
没玩过,这玩意180居然,不会弄这个给1万8都不敢做~~

网友B:
这活最后怎么检测的?

网友:
这么多工序就只要180,人工费不是钱啊。1800还差不多。180绝对亏本。除非不按图纸所有公差验收。随便做做的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玩意180居然,不会弄这个给1万8都不敢做~~

专业厂家价格还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活最后怎么检测的?

磨削后,批量外径公差不大于5μm,点检测椭圆度公差2μm,圆柱度公差3μm,检测工具为千分尺,在90度方向上分别检测;直线度检测是把工件置于V形铁上用千分尺作跳动检测,企业标准为0.03/300mm长,不累加,为任意300mm长度内,(台湾、德国标准为0.05/300mm)。辊轴的表面抛光处理,光洁度为0.4μm,轴端孔的光洁度为1.6μ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玩意180居然,不会弄这个给1万8都不敢做~~

厂家一班生产350-400m

网友:
180肯定亏本啊,想不明白。你们的孔怎么做。怎么检测。深孔钻可保证不了。

网友C:
外圆没有圆柱度或直线度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圆没有圆柱度或直线度要求吗?

0.03/300mm,不累加

网友C:
对于这样的产品没有实际做过,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工艺上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难点,主要是注意细节才能控制好批量稳定,一般工厂做这个产品,肯定要折腾好长时间,还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要是找一家质量稳定的工厂,不太容易,找专业做这一类产品的工厂更靠谱,
如果能找到下家,那么这家的价格肯定是有一些调整空间的,不过也不是很大,还是看看楼主自己公司的情况吧,如果自己的利润空间还可以,目前供应商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还是稳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样的产品没有实际做过,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工艺上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难点,主要是注意细节才能控 ...

是的,现在找的是专业厂家,毛坯兴澄特钢,供应商不能乱改。

网友:
这么长的零件

网友C: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这个产品是什么设备上的?
或是楼主就只做这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这个产品是什么设备上的?
或是楼主就只做这个产品

人造板热压机,是热压板和钢带之间,把滑动摩擦变为
滚动摩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造板热压机,是热压板和钢带之间,把滑动摩擦变为
滚动摩擦

现在系统过于复杂,进一步发展是把辊杆取消,使用油膜,目前的油不大适合,行业中正在开发。

网友D:
磨---无心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磨---无心磨?

是的,是条流水线

网友:
这工艺可以

网友:
可以用走刀机夹住一头后面用料架拖着在做另外一头,钻孔深度短一点就上数控双头机深度太难了然后在上磨床加工关键是您这玩意太长2米7车还这么细就算用夹头也会变形,

网友E:
真心感觉好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感觉好便宜啊

生产线,工艺稳定利润还可以

网友F:
几个问题:1两端深孔钻孔时同时加工,还是一端钻完再钻另一端,要求的精度不算低,能保证吗?
2、图纸上要求外圆要抛光,工件长度2.69m,完全加工完成直线度能保证吗?
3、图纸要求外圆表面感应淬火,需要专门定制感应线圈吧。
4、楼主说采购价180元/根,我多算一点,200元/根,毛坯大概6.5-7.0kg,目前普通圆钢市场价格大概在3000元/吨,一根毛坯19.5-21.0元,你说的价格是美元还是欧元,你要多大的量,我免费加工还要倒贴来干活,中国的机械行业的人工费就那么不值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问题:1两端深孔钻孔时同时加工,还是一端钻完再钻另一端,要求的精度不算低,能保证吗?
2、图纸上要 ...

具体外协我没去过,它是一条生产线性质的,每班生产350到400米,然后截断钻孔,效率很高,一批的话七千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外协我没去过,它是一条生产线性质的,每班生产350到400米,然后截断钻孔,效率很高,一批的话七千左 ...

就是生产线大批量,可你的单件毛坯重量是死的,钢材价格就是在波动,也不会低于3000元/吨,你给的价格是大批量毛坯采购价,我还相信,否则,没有一个机加工企业会干,工序不老少,还要求那么高的加工精度,说老实话,你单件采购,低于1000 ,肯干的人都不多。你的工件在机加工行业里,属于比较难干的,细长件、深孔加工件、特型感应线圈淬火件、表面精磨抛光件,那样的加工费都不低,都不是一般水平的机加工技工能干得了的;而且,从我的经验来看,抛光后再切断,两端打孔,工件的外圆表面光洁度就保证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生产线大批量,可你的单件毛坯重量是死的,钢材价格就是在波动,也不会低于3000元/吨,你给的价格是 ...

单件6kg左右,毛坯是GCr15,专业厂家这个价格能做到,是用在连续热压机上,外协厂做过很多,是专业制造直线轴承、光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件6kg左右,毛坯是GCr15,专业厂家这个价格能做到,是用在连续热压机上,外协厂做过很多,是专业制造直 ...

对不起,我看错图纸的标注了,你的单件毛坯6kg下不来,预留加工余量,应该在7-7.5kg,毛坯的价格应该在30元左右。我认为工序这样安排,你的毛坯到厂后,首先要除锈、退火、冷拔、调直、然后、切断、粗车、精车、钻孔、淬火、粗磨、会火、探伤、精磨抛光,分为毛坯制备、粗加工、热处理、检测、精细加工五步,大批量生产的话,单件加工成本不会低于240-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我看错图纸的标注了,你的单件毛坯6kg下不来,预留加工余量,应该在7-7.5kg,毛坯的价格应该在30 ...

切断是在钻孔之前,钻孔最后,前面保证生产率和加工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我看错图纸的标注了,你的单件毛坯6kg下不来,预留加工余量,应该在7-7.5kg,毛坯的价格应该在30 ...

冷拔控制余量。切断之前是连续生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切断是在钻孔之前,钻孔最后,前面保证生产率和加工的一致性。

这样,外圆公差不好保证,还有,钻孔后会外圆的光洁度会有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外圆公差不好保证,还有,钻孔后会外圆的光洁度会有损伤。

能做到批量外圆公差0.005mm,圆柱度0.003mm,钻孔通过定位在轴外圆的钻套来保证孔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拔控制余量。切断之前是连续生产

冷拔控制余量不会太准确,尽管安排了粗磨、中磨和精磨,只要精磨后面还有机加工工序,就做不到图纸要求的表面光洁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做到批量外圆公差0.005mm,圆柱度0.003mm,钻孔通过定位在轴外圆的钻套来保证孔的精度

细长轴两端钻深孔,要进行固定和装夹,就是采用钻套只是保证钻孔精度,但是对工件装夹没有太大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细长轴两端钻深孔,要进行固定和装夹,就是采用钻套只是保证钻孔精度,但是对工件装夹没有太大的帮助。

不好意思,具体设备加工过程我没去过厂家,合同是180一根,精度质量保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具体设备加工过程我没去过厂家,合同是180一根,精度质量保证。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

特殊产品,工艺和通常不大一样

网友G:
按生产线走的话其实成本可以控制在很低,不过就是需要楼主他们厂家的稳定订单,比较佩服深孔钻,钻头的刚度会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生产线走的话其实成本可以控制在很低,不过就是需要楼主他们厂家的稳定订单,比较佩服深孔钻,钻头的刚度 ...

 专业厂家,和人造板连续热压机配套,这样的厂家不需要多,全国一两家就足够,保证产品质量,资金回收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