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购买哪些液压元件?

楼主(2017-04-13):
        我们初次使用液压元件,想把台钻改成液压进给的,想要的工作流程是钻头初始是在离工件最远的最高处,然后快速运动到离工件1厘米左右,然后换成慢速工作进给状态,把孔打透后继续进给1厘米左右,然后快速退回到初始时钻头的位置,也就是快进-工进-快退的过程。
        求助社区的朋友们,我需要购买哪些液压元件,求社友们给列出所有液压原件的名称和连接方法,谢谢。

网友:
液压泵是动力源,节流阀与油缸等选配

网友A:
1、电机。2、油泵。3、溢流阀。4、电磁阀。5、油缸。6、油箱。7、单向节流阀。8、滤油器。9、液位计。10、压力表。11、空滤器。12、液压管。13、液压接头电器控制原件等。

网友:
1.定做一个泵站,把电控系统和控制阀集成到一起,普通电磁换向阀可以考虑用电比例调速阀。2.传感器,俗称接近开关,控制你要求的位置点。3.胶管接头。4.油缸。

楼主:
谢谢社友们,我要努力向你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2、油泵。3、溢流阀。4、电磁阀。5、油缸。6、油箱。7、单向节流阀。8、滤油器。9、液位计。10、 ...

对了朋友,我的这个控制要求需不需要买一个叫什么几位几通阀的东西,比如2位3通阀(这里是外行话,我只是举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朋友,我的这个控制要求需不需要买一个叫什么几位几通阀的东西,比如2位3通阀(这里是外行话,我只 ...

这个就是电磁阀,如二位三通,三位四通。具体的要看你的工况选配。你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电磁阀,如二位三通,三位四通。具体的要看你的工况选配。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河北沧州,我们这里有个钻打20左右的孔,工人嫌累老板嫌慢,想让我们改成上好工件自动进给打眼,我们第一次用液压,不懂液压用法和看不懂液压图,朋友能给推荐一本关于液压气压的学习的书吗?我想下功夫学习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河北沧州,我们这里有个钻打20左右的孔,工人嫌累老板嫌慢,想让我们改成上好工件自动进给打眼,我 ...

如果你以前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液压,现在想一下子就做你设想的这种设备,我认为有点难度。要是你实在非常想学液压也要一步一步来,先从做简单的液压设备开始。如先做一个没有快慢之分设备。有了经验再增加难度。以后有需要可以来咨询我。QQ2648003804。祝你早日做出你心怡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以前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液压,现在想一下子就做你设想的这种设备,我认为有点难度。要是你实在非常想 ...

谢谢朋友,现在不充实自己是真不行啊,虽然自己没接触过液压,但是也要想法学会它,太复杂的不好学会,基本应用啥的应该掌握了

网友B:
按你的要求需要把设备大改造,原来的手动进刀立柱整体用液压驱动,还要专门做液压站,这个工程还挺大的。

倒不如测量下进刀手柄上的扭矩,用个步进电机和减速器去驱动,位置开关+继电器控制,感觉简单方便,供参考。

当然用液压马达也可以。只是液压功率密度太高,感觉用在这个上面有点大马拉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要求需要把设备大改造,原来的手动进刀立柱整体用液压驱动,还要专门做液压站,这个工程还挺大的。
 ...

谢谢朋友解答,我看到有种叫做阻尼器的东西好像能够切换快速和正常进给,那样就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解答,我看到有种叫做阻尼器的东西好像能够切换快速和正常进给,那样就方便多了

阻尼就是阻力,相当于原来驱动全速的功率,被消耗一部分去克服阻力了,顺便带来发热。是否合适需要考量。液压里快满速切换的回路有很多,差动回路,双泵供油回路,变量泵容积调速回路,都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就是阻力,相当于原来驱动全速的功率,被消耗一部分去克服阻力了,顺便带来发热。是否合适需要考量。 ...

看来朋友是行家呀!我会努力想你们学习的。朋友能否推荐本学习液压控制的书籍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朋友是行家呀!我会努力想你们学习的。朋友能否推荐本学习液压控制的书籍哪,谢谢

我手边的就是大学的课本,书店可能都有,关键词《液压传动》或者《液压与气压传动》,论坛里有前辈推荐过一本书的好像,具体不记得哪个帖子了,应该在前5页,我记得看到过一眼。工具书就是雷天觉的《手册》绝对液压圣经。

网友(2017-05-27):
给电机加变频器。快速进给和切时的速度可以plc单片机啥的给液压部分电机变速

网友:
先设计逻辑控制图纸,计算确认无误后,根据图纸选型液压元件和相关电控器件

网友:
很简单的液压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