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定位,这样搞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4-13):
现在单位就俺一个搞机械的,也没个讨论的人。
发个帖,帮忙审核下

背景:
这是行走轴,0.55kw,016速比。要求负载1.5t。一共四个轮,这是两个轮的装配图。
本来想用圆柱滚子轴承的,但是滚子轴承见到的都是油润滑。那样还的搞密封,太麻烦,而且也用不好定位。

现在改为一端固定,一端游动。这是淡然大神给的建议
并且改为球轴承。

轴承座孔在焊接后镗出,然后外表面平一下,1mm深。所以10的箱壁就成为图示的9mm。

使用6306轴承,用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的,大体估计下,寿命还可以接受。
因为外面空间不足,所以轴承座铣为100*100。

固定端,链轮未示意,将来会靠近固定端一侧布置。问题:箱体内侧没有铣平面,图示压盖是否可以?能否改为其他方式,如挡圈等?
放大图:

游动端一侧,轴承座选用跟固定端一致。手册上说轴或者孔要间隙配合。因为我搞得都是小批量非标,所以一般都H/h配合。
放大图:

不知道这样搞是否可以???

网友A:
首先,我要问一下,现场使用的环境温度变化大不大,再有,你的设计有一点问题,就是你说的固定端,轴承定位套完全没有必要,类似的设计,我也做过,其实,两侧的车轮,都可以认为是游动,车轴热涨可以让车轮向两侧补偿,要是固定死一端,固定端的轴承磨损是很厉害的。

网友B:
左边轴承不用轴向定位么 浮动也要定位啊,你那个间隙太大了,内圈加个定位套,可以留点间隙

轴承有的带防尘圈,看你选择了 不是哪类轴承有防尘

你可以翻一下机械手册 里面样例

网友:
为什么不看一下带座轴承?

网友:
带座轴承不是现成的吗

网友C:
要求不严的话,在淘宝找带座的,价格很低。

网友:
轴承固定座建议采购标准件,否则自己设计结构可能会不合理,并且自己加工精度不好把控,成本上对比估计还是买的划算

网友D:
首先觉得你这个电机有点小;
然后觉得这种定位方式可以,浮动端有点问题,轴承内圈左侧缺少定位,然后轴向预留1mm的间隙可能都不够。

网友(点评):
电机差不多

网友E:
没有关系,以后有什么疑问可以拿到论坛来讨论。仔细看了你的结构,有几个疑问:1,小车是在轨道上走直线吗?行程有多长?2,为什么不考虑把轴承和行走轮合为一体,链轮固定在轮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要问一下,现场使用的环境温度变化大不大,再有,你的设计有一点问题,就是你说的固定端,轴承定位 ...

现场温度变化不大,就是轴长了点,有900多。轴径最大也就是40左右。
上一次我是这样搞得,但是还没有装配呢,也不知道效果怎样。总感觉有问题。
两端说是都游动吧,也不算。
两端是一样的,轴承外圈外侧用轴承座挡死,内侧使用挡圈;轴承内圈的内侧靠紧轴台,外侧使用挡圈。
轴承座结构跟这个类似。箱体也是镗孔后,铣出轴承座安装面。由于箱体焊接,安装面我只铣1mm,可能并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轴承不用轴向定位么 浮动也要定位啊,你那个间隙太大了,内圈加个定位套,可以留点间隙

轴承有的带 ...

我一般偷懒,直接使用Z或者RZ的球轴承

有一点不理解。因为非标批量小。所以,箱体。轴承座都是对称的结构。
如果留间隙的话,只能在内圈那里留。
内圈再加上定位套,可能定位套与内圈并不完全接触,那样定位套会不会出现一定的抖动和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严的话,在淘宝找带座的,价格很低。

带座轴承。座很大,我空间不够。比起来,带座轴承用的轴承额定载荷小。我这个负载大 。
在以前搞轻型时,我就是用的带座轴承。一根轴,两端轴台。
然后轴会出现游动,当时加工精度么有保证。
用了几年,倒是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关系,以后有什么疑问可以拿到论坛来讨论。仔细看了你的结构,有几个疑问:1,小车是在轨道上走直线吗? ...

小车是走直线。
无线遥控的,好像电气要求单程最长100m。一般都小于50m,往复行走。小车可以用叉车等换轨道。

从动端一直是把轴承直接放在轮里。现在把行走轴承座一改动,而且轴承座外面看起来方的。从动反而不好弄了。
跟以前一样弄轴吧,不用大方块吧,前后不一样,不好看。用吧,太浪费材料了。
所以,考虑在主动定了以后,按主动外侧外观走。

还存在其他机构,里面挤的满满的,因为行走并不是关键机构。所以他的位置会随其他机构。
把链轮固定在轮上,链传就的在靠近轮布置,也就是在车体外侧。
只能讲行星减速器往靠近箱体那里挪,然后就会跟其他机构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觉得你这个电机有点小;
然后觉得这种定位方式可以,浮动端有点问题,轴承内圈左侧缺少定位,然后轴向 ...

电机不小了,轨道要求很高的。
370W的能带走1.3t。电机能3倍过载。因为负载1.5并不是常态。至少一半的时间是空载,就负自身重量。
而且空间很小。
550W,领导还不满意呢。同类产品,国外的都不到300W,不知道人家怎么搞得。

游动端轴承左侧加个挡圈可以么?
1mm不够,得需要多少?我还是咬着牙弄的1mm呢,自己还感觉可大了呢

网友:
浮动一般是在轴承座里浮动,你这个有浮动的必要么,轴上全部轴肩加套定位,不留间隙。

网友E:
如果因为结构问题,一定要这样设计也可以。速度不快,可以买带座轴承,也可以自己设计,轴承买自带密封轴承,里侧定位,轴承盖放外侧,便于装配。比如下面这种轴承定位结构,供参考。

网友:
看一下带座轴承

网友:
感觉你的结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轴承没有预紧。你可以仔细再琢磨一下你的结构。也有可能滚轮挡板与轴连接的螺栓,你没有画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不小了,轨道要求很高的。
370W的能带走1.3t。电机能3倍过载。因为负载1.5并不是常态。至少一半的时 ...

看来你这个机构不太讲究动态响应,挡圈可以,游隙也要看速度跟发热,如果轴没有太大伸长,1mm也够了。

网友A:
焊接很容易引起局部的变形,为什么不采有螺栓联结呢,按照你的数据,我想问一下你的小车负荷1.5t,是均匀负荷吗,如果负荷不均匀,车轴和车轮会有很大的载荷变化的,再如果你的小车轮间距不合适的话,主动轮和传动链条磨损是相当厉害的。针对装配来说,低速运行,接近于恒温的工作环境,轴承采用脂润滑就行,考虑好轴承的密封还有车轴的同轴度和直线度就行了,如果不考虑运行中的震动还有噪音车轴的同轴度和直线度都可以省略,建议还是使用密封盖的形式,因为我不能确定你的现场工作环境是否洁净,轴承工作首先要保证润滑良好,是吧,再有,轴端只留1mm的间隙,肯定是小了,在有定位的条件下,间隙放到5mm也没有问题,轴承与轴的配合基本上是死的,就说轴头这一块吧,我建议你选过渡配合且稍稍偏向过盈配合一些,对日后的使用有好处。

网友A:
轴承外圈外侧用轴承座挡死,内侧使用挡圈;轴承内圈的内侧靠紧轴台,外侧使用挡圈,这样的轴承装配,我认为在这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外圈外侧用轴承座挡死,内侧使用挡圈;轴承内圈的内侧靠紧轴台,外侧使用挡圈,这样的轴承装配,我认为 ...

上次弄的如下图,轴承那里,左右是一样的

可是我总是担心焊接、零件、装配的公差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因为结构问题,一定要这样设计也可以。速度不快,可以买带座轴承,也可以自己设计,轴承买自带密封轴承 ...

轮的挡板是与轴有螺栓连接的。
以前跟一个高手吃饭,酒足饭饱告诉我轴承最考验技术在轴承的预紧。连球轴承组都设计不好的我根本听不懂,就记住了这句话。

上次我是这样搞得
左右是一样的,我也搞不清这算不算两端固定,箱体位置在孔用挡圈上部那里。我一直认为调整量就在挡圈槽那里。更担心公差积累。

我这次改动,今天又感觉看起来像是改进了,可是轴承盖放在内部,轴承盖与箱体内部连接。箱体是焊接的,内部不再加工。可能轴承盖会失去想要的效果。
看你的图,还有看书上,都是轴承座定位内侧的轴承外圈,然后外侧再加上轴承盖。
把轴承盖掉过来装,效果应该好很多。只是,轴承座需要进入箱体很大一部分。担心安装问题。我感觉可以把轴承盖长出箱体那里外径车小一点。

考虑好几天,头都大了。。。。
然后突然想到,实在不行,把轴断开得了,两节各自固定,然后梅花联轴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这个机构不太讲究动态响应,挡圈可以,游隙也要看速度跟发热,如果轴没有太大伸长,1mm也够了。

动态响应
你说的太高端了,俺都没有听说过。。。。
俺现在连轴承组都搞不好,还是最基本的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很容易引起局部的变形,为什么不采有螺栓联结呢,按照你的数据,我想问一下你的小车负荷1.5t,是均匀负 ...

螺接结构就搞复杂了。不如焊接简单。而且说实话,这么大的箱体,我这点水平还真的不会设计螺接。

1.5t的负载可以认为均匀。这是我们设备对上部负载码垛的要求。

环境在室内库房,干净,恒温。
一般偷懒,都用RZ轴承。甚至SKF轴承。
有一点没有想明白,Z、RZ轴承用不用定期加润滑脂?经常看到资料都是3个月加一次钙基润滑脂。带座轴承还好,高端玩家还自己搞个油槽。像我这类轴承挡的严严实实的,怎么加?

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查手册选的配合,结果发现,各种外协加工,小作坊。。。每次都进不去,都得偷摸的打磨。后来没招了,放到H/h配合。有时候,松的不行,有时候又是砸不进去。。。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轮的挡板是与轴有螺栓连接的。
以前跟一个高手吃饭,酒足饭饱告诉我轴承最考验技术在轴承的预紧。连球轴 ...

慢慢来,实践出真知。深沟球轴承也可以这样定位。但角接触轴承和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需要预紧。轴向力比较大的轴承不能用卡簧定位。如果害怕有装配误差,可以采取一端外圈不定位的浮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来,实践出真知。深沟球轴承也可以这样定位。但角接触轴承和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需要预紧。轴向力比较大 ...

一端外圈不定位
那是不是,我帖子第一张图片。左侧内圈加个卡簧。游动量那个放到2mm-3mm就是一端外圈不定位?

然后两个轴承座,把带卡边的一侧放在里边,外边用轴承盖。这样就是典型的一端固定,一端游动。

谢谢淡然耐心的讲解。

我准备下一台车这样搞一下,然后两台车两种方式。
可惜了,我们的设备基本没有测试,能跑就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弄的如下图,轴承那里,左右是一样的

公差积累一般最后就体现在轴承安装上,焊接会导致局部形变,加工误差一般会在自由尺寸位置出现,只要轴承能够安装到位,公差积累最多也就是0.5mm左右,只要你在卡簧槽的宽度稍微变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积累一般最后就体现在轴承安装上,焊接会导致局部形变,加工误差一般会在自由尺寸位置出现,只要轴承 ...

俺愚笨
难道可以这样理解:左右一样的轴承座,卡簧槽宽点或者卡簧离开轴承一点距离?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两端游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愚笨
难道可以这样理解:左右一样的轴承座,卡簧槽宽点或者卡簧离开轴承一点距离?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做 ...

卡簧槽比标准大上0.5mm左右,有以下好处:1、降低卡簧槽的加工难度,2、方便卡簧的安装,3、给轴承提供一个微量的窜动量,可以改善因为安装及加工导致的在轴线方向的误差积累,说老实话,车轮装配不是太精密的活,制作过程中总有很多的环节不如意,所以这么做是给装配预留一个调整余量。也可以说是看做是两端游动。当然这是设计规范上不允许的,至少是老师不允许的,精度高的装配也是不能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来,实践出真知。深沟球轴承也可以这样定位。但角接触轴承和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需要预紧。轴向力比较大 ...

这样一搞,顺眼多了哈。游动±2.5,回头可以改成-2、+3,毕竟轴长的可能性大点。感觉这里哦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轴承盖不好弄,翻手册一看,还能用压环呢,虽然我的环外形方的。
从动也好弄了,按照固定端就行。

仔细一想,轴承座的凸台要是外在外侧,是妥妥的两端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槽比标准大上0.5mm左右,有以下好处:1、降低卡簧槽的加工难度,2、方便卡簧的安装,3、给轴承提供一 ...

经你们一讲解,球轴承组明白了许多。
还记过,有的设计专门使用大游隙轴承,想来就是为了给装配留出余量。
上任经理对我这个书呆子颇有意见,私下总是给我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大胆搞,么事。
现在又理解一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一搞,顺眼多了哈。游动±2.5,回头可以改成-2、+3,毕竟轴长的可能性大点。感觉这里哦了。
不知 ...

感觉基本可以,不错。既然左边用轴套,为什么右边不用轴套?要用卡簧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基本可以,不错。既然左边用轴套,为什么右边不用轴套?要用卡簧定位呢?

没协调好尺寸,两边的轴套不一样长。。。。
我试试调下尺寸,不行的话,轴套的外形搞个区别。

网友(点评):
你的轴应该是对称的,没有理由不一样。试试看,应该容易调整到一样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基本可以,不错。既然左边用轴套,为什么右边不用轴套?要用卡簧定位呢?

轮对称,箱体对称。
上来我就给把轴设定不对称了。。。
改了下轴承座,轴就对称了。真是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