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高度微调机构,请问怎么安装方便和会不会卡死

楼主(2017-04-14):
画了一个平台高度微调机构,如上图,用来微调上平台的高度,原理是这样:小三角块锁定在上平台上,松开上下平台锁定螺丝,通过旋转微调螺丝带动长三角块A和B(一个正牙一个反牙)左右滑动,两个长三角块之间只有一根M10的细牙螺丝链接,以此来调节上平台的高度,微调高度在0-3mm之间。

问题如下:
1、这种结构调节会不会卡死?
2、这种结构调节微调螺丝,能否使上平台水平的上下移动。
3、怎么安装上去比较方便。
4,要不要加导柱。
5、如果有以上各种问题怎么修改解决。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三角块AB是怎样相对运动的?

网友(点评):
没有导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块AB是怎样相对运动的?

没有导杆,只有中间的一个螺丝链接,AB是一个正牙一个反牙,4个小滑块上卡在AB的T型槽内

网友:
承载,精度等的要求是什么?AB有可能卡。

网友:
这种东西买标准件就好了,而且又不贵,人家专业做的比你的好

网友:
可以的小伙

网友:
方案是可行的,T形槽的间隙和滑块的间距需要配合好。
另外安装时两个长三角块要用平台方箱之类的东西给个基准靠平再锁上平台的螺丝

网友:
这样三角型滑块精度要求很高了,包括热处理硬度;建议增加油路润滑系统

网友:
原理可行,觉得太复杂,另外导向换成燕尾槽,你这种导向极易卡死,而且加工困难。

网友B:
从成本角度来算,自己做的成本高于买标准件,因为自己做要算上人工,材料,自己设计,整改,还不一定好用,这种微调装置我最近才看过,200+左右就能买到。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问题点:
1.微调螺丝需要一半正牙,一半反牙。
2.长三角块A,B与下平台如何连接,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就是A块滑动的距离和B块不同,这样上平台水平方向的位置就会变化,是否有影响。
建议:
1.微调螺丝更改。
2.AB块与下平台增加滑槽
3.上下平台锁定螺丝向上平台中间位置移动,直接与下平台锁紧,并增加定位功能,使上平台只能上下移动
4.锁定螺丝移位后,原位置增加一个螺丝,使上平台与小三角滑块每个角有两个螺丝锁紧,增加机构稳定性

网友:
冗余配合 卡死的可能性取决于装配和加工质量

网友:
原理可行,实际情况加工难度,安装调试难度较高,定位基准不明确

网友:
上面整体和下平台怎么固定的,是不是可以在下面板上随意移动?

网友:
要加导柱,不用两边都加调节螺丝,一个就够了,面与面之间加一个凸轮轴承随动器(滑动摩擦变成滚动摩擦)。

网友:
直接螺丝顶不行吗,类似冲床脚

网友:
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划算,你只需要调3mm,不如直接买一个2,3百元的。

网友:
容易出现卡的现象,而且四角精度不一定能保证,就算能调动,上下平行度不能保证,这是关键

网友:
用一个滑块就可以,我们曾经用过类似的结构:垂直升降,只不过我们是圆弧夹爪,为了夹紧用,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能否用以下机构:
一个斜锲调整高度,运动块使用导杆定位

网友:
是我没看懂?上下平台锁定螺钉锁死后不能调节了吧?还是说调的时候需要松开螺钉?

网友:
AB两块同步向内或向外才行,目前没有此机构,只要A块动,B不动,那就是单边上升,另一个导槽就肯定卡死了!加导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成本角度来算,自己做的成本高于买标准件,因为自己做要算上人工,材料,自己设计,整改,还不一定好用, ...

收藏,谢谢

网友:
下平台上给AB导个向会不会好点,上面不用要T型槽,改为直线导轨精度应高些吧,然后螺杆粗点用细牙。

网友:
方案很简单 加工难度一般 安装难度高 调整时难上加难 我觉得这种东东调高度时你先紧那个螺丝都不好使

网友C(2017-05-24):
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换方案
我失败了。
差不多的结构,我采用的是单面斜块
调整的时候一愣一愣的,粗糙度到0.4以后很顺畅,但是时间长了还是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换方案
我失败了。
差不多的结构,我采用的是单面斜块

滑动表面贴塑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滑动表面贴塑行不?

1、就TM不该用T型槽
2、视工况绝对寿命,但是绝对不长
3、我加了润滑油,贴塑没试过

网友:
方案可行,注意下摩擦角,不然容易锁死

网友(2017-08-08):
参照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