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仿真摩擦力为零,我哪里错了

楼主(2017-04-14):
我用solidworks计算两块板的摩擦力,不计重力,添加了一个100N的作用力。实体接触,默认材料为干燥的钢。结果仿真出来的摩擦力为零。不知道我是哪里弄错了,请大家指正一下。

网友:
还没计算过类似的摩擦力,不过表面粗糙度你都输入进去了吗

网友A:
有没有设置摩擦系数

网友:
应该是摩擦系数设置

网友:
楼上的棒槌又来好几个,都回去翻翻书,你家的摩擦力是怎么来的,摩擦系数X支撑力,那是支撑力是什么呢,各位,为什么会产生支撑力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设置摩擦系数

接触里选择材料为干燥的钢,默认摩擦系数0.15。

网友(2019-08-2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这边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无论怎么设置接触的摩擦系数,摩擦力一直是0.方便的话加个微信。WX:r649021023

网友(2021-06-18):
楼主和楼上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