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进料定位中简单的难题

楼主(2017-04-14):
图片中这个六角螺母,二面一样,对边S=36,高度22,重量0.1Kg。
大批量生产,进行自动进料时那二个"SG"字母必需朝上,同时以六方控制旋转自由度,但环境中无法用撮像头。
这种进料装置怎么搞?

网友:
我原来见过一种检测设备,不用摄像头的,通过底部的接触面就能检测出螺母的正反,但我忘记那个设备叫什么了,在电子厂检测pot的。

网友:
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高精度的测距传感器?

网友:
为什么不能两面都有字母

网友(点评):
那是品质不允许

网友:
用光纤传感器应该能检测出来吧?

网友:
具体名称忘了,好像是通过检测下面接触面的光洁度的一组传感器就能做到。

网友A:
如果你的刻字深的话可以用气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刻字深的话可以用气检

深度0.10-0.3之间

网友B:
买没字的放好料压上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没字的放好料压上个字。。。

这是一个思路,但工艺得从头理一下才行得通。

网友:
有什么光电传感器,漫发射型的检测下反射的波动.有的话应该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度0.10-0.3之间

气检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