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这样规范吗?

楼主(2017-04-14):
今在工作时看到图纸上标注垂直度基准框格两个并注了两个基准,这样规范吗?

网友:
垂直度标两基准的情况是有的,
要准确判断的话,楼主最好贴图

网友A:
一个平面要求对两个基准垂直度不是很正常么,有哪里不对吗

网友:
同时垂直两个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平面要求对两个基准垂直度不是很正常么,有哪里不对吗

按机械制图、
技术制图标准这样标注规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机械制图、
技术制图标准这样标注规范吗?

标准有说不允许这样标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

不方便上图,请用是/否回答

网友C:
基准的多少取决于你的控制要求,比如这种:要求孔垂直于A的同时平行于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准的多少取决于你的控制要求,比如这种:要求孔垂直于A的同时平行于B

这个应该解释为:孔任意圆截面中心连线垂直于A,同时任意圆截面垂直于B吧

网友:
见过很多两个基准的垂直度标注

网友:
要防止干涉就好

网友:
空间是三维的,和两个基准垂直也很正常。

网友:
我还见过标注3个基准的呢,第三个和他是平行度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有说不允许这样标注吗

标准中没有不允许,标准中位置度按三基面体系和这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解释为:孔任意圆截面中心连线垂直于A,同时任意圆截面垂直于B吧

请注意我传的图中,0.02前面可没有φ这个符号
每个圆截面和B垂直和每条母线和B平行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理解形位公差不要片面的纯看书、纯理论,这样不好理解。
要知道标形位公差是要用的,指导生产的,不是画出来看着玩的,更不是让你自己瞎猜的。
选择几个基准是看你实际使用要求(装配要求、工序要求),像我传的那个例子,垂直度只要标一个基准A就好了(前提是B和A是垂直的,当然这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猜想),为什么又加个B基准,原因是为了控制B基准和A基准的垂直,也就是说实际装配时B面也是要用的。当然你也可以另外再标一个B相对A基准的垂直度要求,一个要求可以有多种标法。

楼主:
刚查了现行国标GB1182-2008楼主所述标法是规范的

网友:
理论上是不规范的,但鬼子经常这样标注;

楼主:
关键是解读,要按顺序建立基准体系

网友(2017-07-03):
非常好: J. x/ @8 O% M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