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气缸的重复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7-04-14):
请问有谁知道亚德客气缸的重复定位精度一般是多少?比如HRQ回转气缸?

网友A:
根据结构0.2°或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结构0.2°或0.05°

请问是怎样的结构能做到0.05°?希望指点,谢谢

网友:
气缸都是机械限位(死限位),你说重复精度多少?

网友:
不知道!!气缸本身不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
油压缓冲器0.05

网友:
选型手册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样的结构能做到0.05°?希望指点,谢谢

选择带油压缓冲器

网友:
一般用气缸,就不在乎精度。在乎精度就不用气缸。

网友:
气缸没有多少精度可言吧,气体可以压缩的,不比油缸

网友:
样本上有么?没用过也没仔细看过这部分

网友(2018-03-13):
气缸中间的升降杆开槽了,你打开一个气缸看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