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完的焊接工作站方案

楼主(2017-04-14):
初步方案,三轴变位机,单机器人,暂时没考虑物流

补充内容 (2017-4-15 10:32):
这只是给客户的初步方案,还需细化。去年一共做了27台工作站

网友A: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
钢平台是干什么用的?
整个焊接站是敞开式的,不需要抽风、排风系统?

网友B:
焊接有弧光,四周用栅栏围起来不好吧,工作时应该不能进入吧,怎么没门

网友C:
门口左边的配电箱,怎么不在房子内部?

网友D:
准确的是说水平旋转变位机;自制比买ABB工作站便宜多了;但变位机楼主也是自制吗?这个可是重载啊?
另外为什么工作站是两层的,人到楼上干什么?、
以上问题请楼主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
钢平台是干什么用的?
整个焊接站是敞开式的,不需要抽风、排风系统?

钢平台,整机运输,现场布置吗,同时也是为了焊接精度考虑,整机配有除烟尘系统顶部开孔,顶部可以放焊机,焊机控制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有弧光,四周用栅栏围起来不好吧,工作时应该不能进入吧,怎么没门

站内焊接外部只是上工件,采用三轴变位机,内部焊接外部上料.站后面和两侧均有开门,和观察孔。可以方便调试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口左边的配电箱,怎么不在房子内部?

内部主要焊接,配电柜放在外面便于操作。内部有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是说水平旋转变位机;自制比买ABB工作站便宜多了;但变位机楼主也是自制吗?这个可是重载啊?
另外 ...

楼上主要放置焊机,焊接电柜,机器人电柜,节省空间。便于布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上主要放置焊机,焊接电柜,机器人电柜,节省空间。便于布线

变为采购成品件,手里还要做非标自动化设备,没时间自己做

网友:
看来做非标的无所不能呀!自己做焊接机器人工作站,自己使用!佩服!

网友E(2017-10-19):
我也想请教下楼主:为什么还有楼上?主要功用是什么?这套设施用于什么样的场合?一些材料的预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请教下楼主:为什么还有楼上?主要功用是什么?这套设施用于什么样的场合?一些材料的预处理吗?

楼上是为了放置焊机,机器人配电柜灯一些电器控制系统,还有独立出尘器。因为防护内主要是双机器人空间有限,没办法放置这么多东西。设备主要用于零部件的焊接,一侧焊接,一侧装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是说水平旋转变位机;自制比买ABB工作站便宜多了;但变位机楼主也是自制吗?这个可是重载啊?
另外 ...

一般会把焊接电源、控制器等放在楼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是为了放置焊机,机器人配电柜灯一些电器控制系统,还有独立出尘器。因为防护内主要是双机器人空间有 ...

听你这么说,这个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小型加工、工作站,已经正式建成、投入使用了吗?好期待它的成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你这么说,这个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小型加工、工作站,已经正式建成、投入使用了吗?好期待它的成效

已经使用了,效果还可以。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有的地还需要改进

网友:
感觉楼主好厉害,不错啊。

网友(2018-07-08):
有创意,就是不知道二楼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三轴变位机是安川的么?

网友(2018-10-12):
变位机两端那两根弧形的圆管子干啥的?防止人进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