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齿条传动机构,请各位探讨结构

楼主(2017-04-14):
齿条长2000mm到2500mm,承载1500kg(由2根或者4根齿条承载),齿形越简单越好降低成本。需要2个导轨(或4个)装配到基础上扶持齿条,导轨结构心里没谱,脑袋里只有直线导轨的模型,但不适用这里,所以对导轨不做具体要求。
不知道哪位师父有成型设计方案,可以传授,亦或可以洽谈。本人电话18642197717

网友A:
条件不够,受力方向不明,工况不明,工件(移动部分)尺寸,齿条布置间隔形式,精度要求,成本预算......都不明确。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搞的。写一个word文件,把要求写清,准备出多少钱,就有人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受力方向不明,工况不明,工件(移动部分)尺寸,齿条布置间隔形式,精度要求,成本预算......都 ...

固定导轨,齿条在导轨中移动。齿条承载上下运动,重量在1500kg。下部是一个动作部件,平面尺寸在10米×1.5米,齿条需2000mm到2500整体的,精度要求很低,2mm就可以,一套机构在800到1000元就好,高了不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价格有点玄。

网友(点评):
10mX1.5m? 1000块?怎么做?

网友C:
参考冲压连杆机械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搞的。写一个word文件,把要求写清,准备出多少钱,就有人帮忙的。

需要帮忙不假,主要是自己研究,贴图的只是一个预想的方案,真正做,不全是这样。我自己有一套方案,需要和朋友论证可行性。请人做,我说的不算的
如果谁家有经济耐用的成型机构(产品)当然求之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冲压连杆机械手结构

这样的机构行程可以达到2000mm吗?

网友(点评):
用电机带齿轮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机构行程可以达到2000mm吗?

这个要看你的动力源你怎么驱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定导轨,齿条在导轨中移动。齿条承载上下运动,重量在1500kg。下部是一个动作部件,平面尺寸在10米×1. ...

兄弟 ,两条齿条都不止这个 价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机构很多,水平的,垂直升降的很多了,参见如下结构

网友D:
一直没搞懂楼主要干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固定导轨,齿条在导轨中移动。齿条承载上下运动,重量在1500kg。下部是一个动作部件,平面尺寸在10米×1. ...

齿条下方带动的抓盘  跟齿条形状无关,我写的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搞懂楼主要干啥

做一个齿条行走机构,齿条形状在80*80*2000左右  还有一个齿条行走的轨道。 这是大方向。其他的条件是细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机构行程可以达到2000mm吗?

我说的是连杆机构能不能达到2000,先不考虑能否实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两条齿条都不止这个 价

我询价了,1米的齿条(工艺不复杂,简单的直齿)不到400,2米在1000以内。轨道我自己设计的方案  应该不超过400但加工工艺稍微复杂些,配合齿条再加工,会贵些。

我的方案是4根齿条,齿轮带动,但齿条扶正机构方案没有成熟。成本是比较高。但不知道相比丝杆+传动系统的成本比我这个高多少,暂时没有更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搞懂楼主要干啥

请原谅不能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