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拆解图

楼主(2017-04-14):
很多人都知道微动开关,但你们自己有把它拆开吗,见下图。

微动开关

微动开关

网友:
这种结构很简单的,就里面有个弹片而已

网友:
电气控制的必修内容。

网友:
一般都是鼓型弹片中间发黑。

用裁纸刀片刮刮清爽擦净,座子里也用平头螺丝刀刮刮擦净,
抹一丁点白色润滑脂,玩具微电机用的那种,可以再次健康
工作很久。。。。。

网友:
膜片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