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振垫的制造工艺?

楼主(2017-04-14):
这是电动汽车上,增程器的隔振垫。两边是金属,中间是隔振橡胶,整个为一个整体。一直好奇,这橡胶和金属是用什么制造工艺如此牢固地连在一起的?

网友:
推测:两边金属件上各一个焊接的伸出部分,然后被中间的橡胶中间,这样的能保证连接牢固

网友(点评):
感觉像是粘上去的。

网友(点评):
完全靠粘上去的话,这个强度估计够呛

网友:
有热硫化和冷硫化两种工艺,一般批量生产多用热硫化

网友(点评):
谢谢,学习了。硫化工艺。

网友:
长知识了;确认是硫化工艺吗?
硫化过程中发生了硫的交联,这个过程是指把一个或更多的硫原子接在聚合物链上形成桥状结构。反应的结果是生成了弹性体,它的性能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改变,硫化剂可以是硫或者其它相关物质。

网友:
和包胶类似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感觉没有包裹金属,中间全是胶,因为可以大幅度扭曲变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也不叫硫化,应该是橡塑大类中的填充胶工艺。高压阀体上也有这种工艺。

网友:
机械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2021-07-08):
最后确认是什么工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