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X旋转流域与固定流域不连续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14):
我用CFX做涡轮叶片的仿真,介质空气,进气口为两个喷嘴,提取流道模型后划分为固定域:进气口,旋转域:叶片周围部分。与网上大部分旋转机械不同的是,固定域与旋转域的interface并不完全贴合,我的interface面设置frozen motor,automatic。
结果得到的速度云图在两个域交界处不连续,哪位大神帮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好歹说个软件叫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说个软件叫什么吧

软件就叫CFX,ansys下面的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个难不难,感觉比结构分析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个难不难,感觉比结构分析难一些

我正在学着用,与结构分析相比,个人感觉流体分析的参数设置更繁琐

网友:
这软件头回见

网友:
先检查交界的网格是否够细,再重新调整下参数。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楼主加q聊可好?QQ247619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