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这种筛网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7-04-14):
大侠们,图片显示的这种筛网应该怎么加工比较划算,材质是不锈钢的,尺寸单位标注的是英寸,希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A:
冲床,交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交叉冲。

跟一些冲压件厂家沟通过,但是能做的不多,回复的都是良品率不好保证

网友(点评):
好做这国外的图纸轮不到咱们。

网友:
板厚0.078,孔间隔0.025,又那么密集,确实不好弄。

网友(点评):
是英寸,算下来也有2mm厚,也不算太薄。

网友(点评):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孔间距小不是大问题,但是板厚远大于孔间距,无论怎么加工都是难题,

网友:
密集恐惧症者慎入;这么薄的零件,一道序冲出来了

网友:
水切割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筋0.6mm,,,,不好弄,,,,

网友B:
激光切割试一下,可以加工,但可能比较贵。

网友:
量少的话用激光切割

网友:
单位是英寸么,能加工精度达到这么高的话,冲床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C:
单件的话,可以试一试使用强酸腐蚀,不锈钢薄板表面涂耐酸蜡层,然后画出要做出的各个孔的边际线,再用强酸进行腐蚀,应该可以做出来,而且变形量也小;当然,也可以使用线切割床子来操作;若是批量制作,那只能先做模具,然后上冲床了。

网友:
2mm厚的不锈钢板,冲六角孔,0.6mm的间距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件的话,可以试一试使用强酸腐蚀,不锈钢薄板表面涂耐酸蜡层,然后画出要做出的各个孔的边际线,再用强酸 ...

这个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一些冲压件厂家沟通过,但是能做的不多,回复的都是良品率不好保证

是啊,确实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试一下,可以加工,但可能比较贵。

激光切割朋友询价大概300一件。。。

网友(2017-07-19):
这个激光切割不知道贵不贵,一般就是冲压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