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硬度工程塑料和金属面摩擦声音解决办法

楼主(2017-04-14):
高硬度工程塑料和金属面摩擦有刺耳的吱吱声。
PS:接触表面不能抹润滑介质。

网友A:
建议增加一层橡胶板

网友:
还是要润滑,总有适合你的润滑。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找一种适合的润滑

网友B:
增加表面粗度等级

网友C:
金属面有什么要求吗?有硬度要求吗?共析铁氟龙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表面粗度等级

是一条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面有什么要求吗?有硬度要求吗?共析铁氟龙能否解决?

不能变更材料
塑料是PET板材,对偶面是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一层橡胶板

不能增加其他材料或者润滑,只能在2种材料上下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变更材料
塑料是PET板材,对偶面是钢

我说的就是在钢上面共析特氟龙啊,相当于自润滑

网友(点评):
这是好方法,估计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