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7-04-14):
驱动器买的奥托尼克斯驱动器,现在这样接,test模式下,是能驱动电机的,但关了test利用单片机给驱动器输入信号的时候,就动不了了

楼主:
电机是有保持力的,但就是不转

网友:
电机制动器关了吗

楼主:
关了的,驱动器自带的自诊断模式输出,电机是动的,但我用单片机连上驱动器,来控制电机时,电机就不动了,电机是有保持力的,驱动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电机是否有震动?用单片输出5V能驱动得了它吗?(看你是什么单片机了比如说51的P0口就不行),把图上的地接到5V,反过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否有震动?用单片输出5V能驱动得了它吗?(看你是什么单片机了比如说51的P0口就不行),把图上的地接到5V, ...

电机无振动,驱动器的输入高电平要求是4-8v;我单片机输出的方波的幅值是5v的

网友B:
单片机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加个mos管,还是不行,看看你的波频率是不是很低,电机慢你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输出驱动能力不够,加个mos管,还是不行,看看你的波频率是不是很低,电机慢你看不出来

还是单片机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输出信号接到驱动器后,信号频率,占空比都有变化,重新选用信号发生器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否有震动?用单片输出5V能驱动得了它吗?(看你是什么单片机了比如说51的P0口就不行),把图上的地接到5V, ...

反过来驱动是啥意思?

网友:
步进电机需要的驱动力很大,因此直接使用单片机往往管脚电流不够,加上3.3V的单片机也无法驱动5v的步进电机,因此需要电路转换。

网友(2017-11-03):
引用 楼主:
反过来驱动是啥意思?

就是将控制信号的含义变下,本来是1是动,0是停,现在是1是停,0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