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断开测量

楼主(2017-04-14):
哪位大侠能说说为什么要断开熔断器测量,如果不断开测量为什么会变成测量出来的电阻是接触器线圈和变压器T次级绕组的电阻值?

网友:
不容许带电测电阻——就这么规定的

网友:
这个是测量控制线路通断的,用电阻值反应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