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气弹簧

楼主(2017-04-14):
怎么选用气弹簧,将长2000mm的米重17kg 的门顶起约75度吧,一端铰链连接。

网友:
关于气弹簧的选择
http://www.docin.com/p-120318301.html

网友:
这个题目很经典,好像现在还没有普遍适用的线性模型可以代入参数计算。传统方法大致是:根据布置条件初步定下气弹簧的安置空间,在空间内先任意定个位置,核算行程、安装长度是否匹配,再校核载荷条件,1、关闭时弹簧力不能自动开门;2、打开过程中任意位置弹簧力不能小于载荷,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位置,门都要自动打开而不能自动关闭;3、关门时弹簧力不能大得关不动。一个位置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将弹簧换个位置再试,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网友:
1、密封性:气弹簧密封效果差会出现漏油、漏气现象。
2、精确度:如买家要求500N的气弹簧,气弹簧厂家生产的出来的气弹簧误差不能超过2N。
3、寿命:使用寿命以其可以完全伸缩的次数计算。可以要求厂家测试气弹簧的使用次数。
4、行程中力值变化:变化幅度越小,质量越好;反之越差。

网友:
自动化设计里面还是经常使用的
根据其特点及应用领域的不同,气弹簧又被称为支撑杆、气支撑、调角器、气压棒、阻尼器等。根据气弹簧的结构和功能来分类,气弹簧有自由式气弹簧、自锁式气弹簧、牵引式气弹簧、随意停气弹簧、转椅气弹簧、气压棒、阻尼器等几种。该产品在汽车、航空、医疗器械、家具、机械制造等领域都有着广泛地应用。

网友A(2017-06-02):
按照基本参数初选方案如下(安装位置、力量会根据参数变化调整):

补充内容 (2017-6-6 08:10):
ACE Gas Spring 选型软件需要在线连接ACE数据库,目前暂不向客户开放。如果需要选型,可以提供相关参数,由ACE工厂代为选型。

网友(点评):
这软件,可以共享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基本参数初选方案如下(安装位置、力量会根据参数变化调整):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美国ACE气弹簧选型软件。

网友(2023-02-08):
|oldpipe发表于 04-14 22:12这个题目很经典,好像现在还没有普遍适用的线性模型可以代入参数计算。传统方法大致是:根据布置条件初步定下气弹簧的安置空间,在空间内先任意定个位置,核算行程、安装长度是否匹配,再校核载荷条件,1、关闭时弹簧力不能自动开门;2、打开过程中任意位置弹簧力不能小于载荷,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位置,门都要自动打开而不能自动关闭;3、关门时弹簧力不能大得关不动。一个位置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将弹簧换个位置再试,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老兄,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请教一下

网友B:
|ahway发表于 06-02 09:20

按照基本参数初选方案如下(安装位置、力量会根据参数变化调整):

补充内容 (2017-6-6 08:10):

ACE Gas Spring 选型软件需要在线连接ACE数据库,目前暂不向客户开放。如果需要选型,可以提供相关参数,由ACE工厂代为选型。
有任意停气撑样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任意停气撑样本吗?

ACE 2015年被Stabilus收购,现在算是德国品牌了。Stabilus有任意停气弹簧:

https://www.stabilus.com/fileadmin/user_upload/04-Products/02-Non-Locking_Gas_Springs/stabilus_standard_programm_2018.pdf

网友:
|ahway发表于 02-09 10:28
ACE 2015年被Stabilus收购,现在算是德国品牌了。Stabilus有任意停气弹簧:
https://www.stabilus.com/fileadmin/user_upload/04-Products/02-Non-Locking_Gas_Springs/stabilus_standard_programm_201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