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与传统电机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7-04-14):
怎么使用直线电机 ?

网友:
直线电机原理与选型
http://www.doc88.com/p-2824349063902.html

网友:
与传统电机相比,直线电机有如下优点:(1)结构简单。(2)适合高速直线运动。(3)初级绕组利用率高。(4)无横向边缘效应。(5)容易克服单边磁拉力问题。(6)易于调节和控制。(7)适应性强。(8)高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