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丝杆模组,有图

楼主(2017-04-14):
前几天再在找双丝杠模组,现在看在有一家有。
PS:双丝杆需要两个伺服电机,分别控制每条丝杆。应用于结构比较紧凑。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上面的移动部分可能会出现打架的情况

网友:
什么特点呢,怎么用的?
好奇它的丝杠是两个同向转动,还是两个异向转动。

网友(点评):
减小结构空间,缺点是可能会干涉

网友:
这些天我也在想类似的双丝杠结构,真是巧合.

网友:
用途在什么方面?

网友:
双丝杆应该定位精度高点吧,丝杆的间隙可以消除了

网友:
两端都有电机板,是双向的,相当于两个模组放到一起,每条丝杆分别带动一个滑块

网友:
LZ能否说一下详细用途。

网友:
负载比单根大;但价格不知道如何??

网友:
双丝杆应该还是一个电机带动,双丝杆头端用同步带关联,方向肯定是一致的吧,目的就是增加负载和增加精度???我猜的

网友:
是否只是为了减小高度和单根丝杠直径,抗偏载能力应该更好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一下这种模组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点评):
深圳金玖模组,某宝上看到的,他们能做。我的单子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没用过,不知其精度几何

网友:
这个看结构两个滑台的动作是分别独立的,滑台由独立的伺服电机分别控制动作。两者互不干涉,只共用了直线导轨。

网友(2021-08-04):
说是双丝杆模组其实每个平台也就用到一个丝杆 装在一起是为了节省空间吧

网友:
用的啥伺服电机,是我们的不?

网友(2022-07-12):
双的有什么优点么?两个丝杠感觉会不同步啊

网友(2023-01-07):
我猜应该是同一个驱动器驱动两个电机,丝杆精度估计一般,为了成本,精度太高,对电机要求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