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摇臂钻 打4个定位孔

楼主(2017-04-14):
求教:
如何用摇臂钻 打4个定位孔

网友:
划线打孔

网友:
定位孔最好是用CNC干,再差也得用铣床。用摇臂钻可能得花点功夫了。

网友:
方法一:手艺。方法二:手艺。方法三:还是手艺。你一定要用摇臂钻(或者只有摇臂钻),什么办法最后都要靠操作工的手艺来落实。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指导,因为目前我只有摇臂钻,这还真的要靠手艺了。

网友:
先划好线,用小钻头钻四个定位孔通,再用摇臂钻!

网友:
划线、洋冲、先钻6-10,再完成钻17

网友:
如果要求高工厂又没有其他设备就发到外面加工

网友:
拿到数控铣或加工中心上去打中心孔也是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