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用加工中心做样,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7-04-15):
 壁厚2.0mm,最大尺寸,长126mm,宽80mm,如何加工比较快(冲压除外),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不是钣金冲压件么

网友B:
看图纸确认基准,可以的话正反面两道工序加工,不过比较麻烦。
什么样的加工毛胚

网友C:
楼主这是要打样还是要先验证设计?

网友D:
原本是总压件,你是想做样板吗?

网友:
这不是模子呀出来的吗

网友:
冲压模具;工序排布:落料-成型-冲孔;三道模具

网友:
有模具冲压

网友E:
分3个片体加工完,折弯,焊接,打磨或者整个机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要打样还是要先验证设计?

对的,开模成本太高,先验证!

网友(点评):
手板样,激光下料,软模冲压成型。。。直接联系手板样厂家报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钣金冲压件么

手工样件,验证阶段,不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确认基准,可以的话正反面两道工序加工,不过比较麻烦。
什么样的加工毛胚

毛坯材料45#钢,长料或者圆料都可以,想快速加工小批量验证,不知兄台有没有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本是总压件,你是想做样板吗?

是啊,开模成本及周期都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3个片体加工完,折弯,焊接,打磨或者整个机加工出来

不允许焊接,考虑机加!

网友F:
这个做手板,如果是铝合金的1000左右吧,如果是铁或者钢的就贵了,1600左右吧

网友F:
这个做机加没什么难度吧?直接锣一个不简单得很?正反面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笑吧,还45#圆钢,尼玛这不就是个钣金冲压件?

打样你就拆了焊接吧,别无他法,如果想折弯你把右边的2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手板,如果是铝合金的1000左右吧,如果是铁或者钢的就贵了,1600左右吧

为什么钢的还贵些?铝的软更好加工吗?

网友C:
这么薄,要机加工,也不便宜,应该做个三、五件就够了吧。
具体的工艺,还真不太好说,只有几件,还要尽量省钱,就需要考虑楼主工具配置情况,三言两语真讲不清楚。
楼主还是省事点,交给机加工的人去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机加没什么难度吧?直接锣一个不简单得很?正反面加工

兄台能否说的更详细些?如何安排工艺能够更快的加工?不是3~5件,是几十件的小批量验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薄,要机加工,也不便宜,应该做个三、五件就够了吧。
具体的工艺,还真不太好说,只有几件,还要尽量 ...

还真不是5件,需要50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台能否说的更详细些?如何安排工艺能够更快的加工?不是3~5件,是几十件的小批量验证,谢谢!

这个有什么工艺?你是编程?想问程序怎么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是5件,需要50件!!

为什么会需要50件?50件为一套?
这个产品,按我这边的行情,模具费大概在一万出头,楼主这50件样品,如果是外加工的话,弄不好都快够模具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坯材料45#钢,长料或者圆料都可以,想快速加工小批量验证,不知兄台有没有高见?

可以的,加工中心可以做的

网友:
可以用精密铸造试一试:蜡模铸造或是真空铸造都可以,成本不好说,看你的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什么工艺?你是编程?想问程序怎么编?

网友:
握草,这个工艺就是CNC加工啊,加工出来直接交货,45#钢加工费而已,50件的量,估计要几百块钱一件吧,几天时间就可以了。。。你还想问什么?流程就是,买材料回来,编程,机器加工,下机,交货

网友:
找激光三维切割的厂家做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也在想,是否可以铸造工艺?

网友:
线切割割出展开的图形,在加工中心铣一个简易的模,50件小菜一碟。

网友H:
这个东西打样50件,还是焊接比较好,加工中心造价高,效果也不一定好.焊接也不难看,拿的出手的.钣金不太懂,不过也感觉也就50左右.50×50 .2500激光加焊接应该赚钱,

网友:
纯手工打造最划算。

网友:
这么加工的,展开钣金件激光割,数控折弯。

网友I:
加工精度是多少,这个得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工精度是多少,这个得提供

还有表面粗糙度多少

网友:
打手板用实体料挖腔完成。
先挖视力外形
再翻转完成

网友:
激光切割,三片焊接,误差在1mm吧

网友:
这应该是冲压件吧

网友:
不考虑冲压,不要焊接的话,机加是不是加工量忒大了,改改设计做,明明是冲压的设计用机加来做是不合理的,右侧的圆弧改掉吧。

网友:
打样的话建议试下3d打印的方法,不过打出来的是塑料件,不知符合要求不

网友:
1、线割钣金展开+数控折弯
2、线割整个外形(需翻面)+CNC

网友:
也不能光看形状大小,形位公差的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打样50件,还是焊接比较好,加工中心造价高,效果也不一定好.焊接也不难看,拿的出手的.钣金不太懂 ...

加工中心贵是肯定的,但是快!质量绝对比冲压的好

网友:
线切割基本能把形状割出来

网友:
这是冲压件,而且三轴加工不了,硬要加工好像还需要专用卡具。

网友:
加工中心做,有什么难的呢?

网友:
如果直接做出来肯定会变形很大的,应该需要粗加工后调质去应力精加工

网友:
激光落料,左半部折弯,右半圆弧板滚圆,三块组焊,打磨,……

网友:
你直接跟加工厂家联系问他们直接的多

网友J:
这不是一个钣金件吗,直接切割下料然后折弯打孔就可以了啊

网友:
钣金加工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是一个钣金件吗,直接切割下料然后折弯打孔就可以了啊

圆弧处无法折弯。

楼主:
已完成,激光切割毛坯——折弯(模具)-----线切割两边缺口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开模成本太高,先验证!

已完成,谢谢各位参与指导,

楼主:

已完成,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指导!

网友:
一个样品,就3D打印好了。加工中心加工量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开模成本太高,先验证!

收藏,谢谢

网友:
激光切割后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