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丝杠和驱动电机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7-04-15):
现在需要用丝杠和电机设计一个电动推杆,现在一直丝杠的受力大小,接下来该怎么选择丝杠和电机呢?
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A:
负载,频率,工况。什么都没有

网友B:
问题能提得专业些点吗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频率,工况。什么都没有

不好意思,没有系统学习过丝杠,所以不太懂,负载已知500N,其他的可以用符号代替吗,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计算实例,网上查找的资料都太碎片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能提得专业些点吗

不好意思,确实没有学习过丝杠,所以也不知道如何提问,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的算法,网上的资料都不太系统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这份资料的名字叫什么呢,我想下载来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负载什么都没有,工况也没有,怎么计算?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