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箱盖密封结构咨询

楼主(2017-04-15):
铝箱体和塑壳箱盖,箱体截面如图,尺寸大约310x110,壁厚10mm,断面密封,是用O型圈呢还是密封垫?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看你的工作温度,超过80℃,选用金属密封垫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工作温度,超过80℃,选用金属密封垫效果比较好。

常温,10mm用垫片可以吗?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选择密封垫比较合适,用o圈要开槽,并且看楼主图示螺栓的压紧力在中部较小

网友:
密封圈会好些,买不到合适的可以买胶条用胶水粘起来!斜口粘!

网友:
有密封条。

网友:
可以用密封胶

网友:
螺孔跨度太大,中间压不紧!

网友:
此零件为环形平面,建议增加密封垫使装配过程中受力平衡,才能达到较高的密封效果

网友:
二种都可以。考虑检查、维修方便,用O形条吧

网友:
压力很重要

网友:
看这架势密封垫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温,10mm用垫片可以吗?

使用软金属材料的密封垫是没有问题的,如铜、铅,厚度1mm-2mm,因为合箱口的接触面宽度10mm,选用O型圈的时候,密封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密封圈的安装槽加工比较困难,增加整体的制造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温,10mm用垫片可以吗?

而且,使用O型圈的结构密封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
只能用密封垫片。O型圈是管路密封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