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17-04-15):
今天一个同事问我这个,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基础太烂了...
上论坛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时间希望可以帮我看一下
知道力F和角度β,怎么求FN,摩擦系数要考虑吗?

下面是我自己算的,能力有限,有什么问题请指出,
因为我自己算出来的FN比F要大,所以感到疑惑,发帖求问

网友:
在物块不变形的情况下不用考虑摩擦,因为你无论怎么推物块都没有运动趋势

网友A:
无论静摩擦还是动摩擦都要有相对运动趋势,相对静止就不存在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静摩擦还是动摩擦都要有相对运动趋势,相对静止就不存在摩擦!

所以直接三力平衡就直接计算出FN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静摩擦还是动摩擦都要有相对运动趋势,相对静止就不存在摩擦!

这……,有这种说法?难道我学的是假力学?……

网友:
平面汇交力系,图解即可。摩擦力是否考虑取决于具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这种说法?难道我学的是假力学?……

是这样吧!楼主这种推法是不受摩擦力影响的,多大的力也不会动!!没毛病啊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的指导!

网友:
在不产生形变的前提下可以不用考虑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