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关于切削三要素

楼主(2017-04-15):
切削三要素
如何确定
现在的老板都为了减少成本买那种不是很正规的刀具
什么线速度  每刃进给量  什么都没有
新人如何去做
没经验  怎么才能快速的 稳定的做出产品
跪求各位 好心人   帮忙

楼主:
来人啊 求大牛  跪谢

网友A:
切削三要素包括切削速度,进给速度和吃刀量
老板给你的铣刀可以看刀具包装的推荐参数来定,但是很多时候要加些经验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三要素包括切削速度,进给速度和吃刀量
老板给你的铣刀可以看刀具包装的推荐参数来定,但是很多时候要 ...

哎 就是经验不足啊
给的刀具盒子上除了一个条形码还有点刀具型号  关于三要素有关的东西一点没有
这些参数有办法去学习么?

网友B:
化上二个晚上看一下金属切削工艺和刀具书的基础条款

网友(点评):
对先看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 就是经验不足啊
给的刀具盒子上除了一个条形码还有点刀具型号  关于三要素有关的东西一点没有
这些 ...

上网找个外国大公司的刀具技术指南,例如山特维克,看几遍,然后按照相应刀具的相应切削参数适当下调,就是你要的切削三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个外国大公司的刀具技术指南,例如山特维克,看几遍,然后按照相应刀具的相应切削参数适当下调,就 ...

好的  谢谢你了  拜谢

网友C:
其实那些“正规”的刀具供应商给你的数据也只是参考,还是要自己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那些“正规”的刀具供应商给你的数据也只是参考,还是要自己试的。

这个要听声音测试么? 还是怎么测试 有啥办法能速成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听声音测试么? 还是怎么测试 有啥办法能速成么?

绝大多数工厂不具备系统试验的条件。听声音也是一种方法。一般,从经验出发,结合刀具供应商给的参数先初设一组参数试加工,从加工质量、加工效率、刀具损耗三个方面评估效果,认为有挖掘潜力可以强化一些,如果能力不足就弱化一些。通常,设备功率大,工艺系统刚性好时,ap尽量取推荐的大值;粗糙度满足要求时f尽量取大值;ap、f的组合还决定断屑效果,这点对车与镗很重要;v值直接影响刀具耐用度,加工节拍够用即可,刻意提高v会额外增加刀具损耗,此时需要在加工效率与刀具成本之间仔细平衡,找到最佳效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工厂不具备系统试验的条件。听声音也是一种方法。一般,从经验出发,结合刀具供应商给的参数先初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上二个晚上看一下金属切削工艺和刀具书的基础条款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上二个晚上看一下金属切削工艺和刀具书的基础条款

哪个出版社的?  还有书中写的是车床的  有没有关于铣削的
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各工科大学都有机械教材,以铣削、车削、钻削为对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个出版社的?  还有书中写的是车床的  有没有关于铣削的
推荐一下

哦 好的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工厂不具备系统试验的条件。听声音也是一种方法。一般,从经验出发,结合刀具供应商给的参数先初 ...

网友D:
买本车工工艺学看看就知道了,吃刀深度对切削力的影响是最小的。下来是走刀速度,最后是切削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本车工工艺学看看就知道了,吃刀深度对切削力的影响是最小的。下来是走刀速度,最后是切削速度。

谢谢了

网友:
进给速度分进给等于转进给乘以转速

网友E:
可以买几本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几本书看一下

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F(2017-06-30):
尽信书不如无书,下载大厂的文档来参考一下,还是要自己总结的

楼主(2017-08-02):
引用 网友F:
尽信书不如无书,下载大厂的文档来参考一下,还是要自己总结的

网友:
U钻参数推荐表
U钻直径每转进给(铸铁)钢件不锈钢
3D4D3D4D3D4D
线速度内冷80-18080-16080-18080-18060-12040-120
外冷80-12080-12080-12080-12060-12040-120
17-190.12-0.180.08-0.150.08-0.120.07-0.120.06-0.120.06-0.1
20-220.15-0.20.1-0.20.08-0.160.07-0.120.06-0.120.06-0.1
23-260.15-0.20.1-0.20.08-0.160.07-0.120.06-0.160.06-0.14
27-310.15-0.250.15-0.20.08-0.160.07-0.120.06-0.160.06-0.14
32-360.15-0.250.15-0.20.08-0.160.07-0.160.06-0.180.08-0.15
37-430.18-0.280.15-0.220.08-0.180.07-0.180.06-0.20.08-0.16
44-500.18-0.280.15-0.220.08-0.180.07-0.180.6-0.20.08-0.16
50-800.1-0.20.1-0.150.08-0.160.07-0.160.6-0.20.1-0.18

   线速度Vc  转速n每转进给f  进给F刀具直径D
    n=1000Vc/3.14/D
    F=n*f
     当U钻在小于15度斜面上钻入或钻出时,进给应降为正常进给的1/3,大于15°斜面禁止直接用U钻钻孔。5倍径U钻请联系刀具中心确认参数。表中参数仅适用与刀具装夹长度及刀柄长度小于3D,镗杆伸出长度较小且工件装夹牢固的工况,若刀具装夹刚性或工件装夹刚性不足,或者材料硬度超标,请按照实际工况将参数降低30%-50%,
合金铣刀——槽铣
工件材料切深Ap切宽Ae切削
    速度
mm刀具直径
346810121416
钢件(45#)0.5D 75-120每齿进给Fz0.0220.0370.04700.0620.0720.1050.13
软钢(Q235)0.8D 80-160每齿进给Fz0.0250.0420.05200.0720.0820.1250.16
不锈钢0.3D 40-60每齿进给Fz0.0120.0180.03500.0530.0640.0750.085
铸铁0.5D 50-120每齿进给Fz0.0180.0280.04300.060.070.0850.096
QT700、QT6000.3D 50-100每齿进给Fz0.0150.0230.0400.0550.0650.080.09
合金铣刀——仿形加工
工件材料切深Ap切宽Ae切削速度mm刀具直径
34681012
钢件(45#)0.2D0.3D160每齿进给Fz 0.0350.05500.090.011
软钢(Q235)0.2D0.3D160每齿进给Fz 0.040.0600.10.12
不锈钢0.2D0.2D70-110每齿进给Fz 0.0350.05500.090.011
铸铁0.2D0.2D120-160每齿进给Fz 0.010.0600.10.12
QT700、QT6000.1D0.1D100-140每齿进给Fz 0.0320.05200.0850.105
合金铣刀——侧铣
工件材料切深Ap切宽Ae切削速度mm刀具直径
346810121416
钢件(45#)1.5D0.15D160每齿进给Fz0.0250.0320.04200.0780.0850.0950.12
软钢(Q235)1.5D0.15D160每齿进给Fz0.0280.0360.04800.080.090.120.15
不锈钢1.5D0.15D80-120每齿进给Fz0.0210.0270.03800.060.0650.070.08
铸铁1.5D0.15D120-160每齿进给Fz0.0250.0320.04800.0690.080.0950.11
QT700、QT6001.5D0.12D100-140每齿进给Fz0.0220.030.04500.0650.0750.090.102
     上表中参数仅适用与刀具装夹长度及刀柄长度小于3D,镗杆伸出长度较小且工件装夹牢固的工况,若刀具装夹刚性或工件装夹刚性不足,或者材料硬度超标,请按照实际工况将参数降低30%-50%
面铣刀(45°)
工件材料硬度切深Ap切削速度Vc(m/min)
    下限-推荐-上限
每齿进给刀具直径
80100125##200
一般钢180-280HB刀片切深范围最大5mm150-200-250Fz0.10-0.400.10-0.400.10-0.400.10-0.400.10-0.40
软钢(Q235)≦180HB180-260-350Fz0.10-0.450.10-0.450.10-0.450.10-0.450.10-0.45
不锈钢 70-150-200Fz0.15-0.300.15-0.300.15-0.300.15-0.300.15-0.30
铸铁250HB80-180-250Fz0.15-0.500.15-0.500.15-0.500.15-0.500.15-0.50
方肩铣(90°)
工件材料硬度切深Ap切削速度Vc(m/min)

每齿进给刀具直径
16-25
    (AHU10型刀片)
30-40
    (AHU10型刀片)
50-80
    (AHU1505/160型刀片)
100-125160
一般钢180-280HB刀片切深范围2mm-10mm120-250Fz0.10-0.150.10-0.200.10-0.250.15-0.250.15-0.25
软钢(Q235)≦180HB140-250Fz0.10-0.250.12-0.220.15-0.250.15-0.250.15-0.25
不锈钢 80-180Fz0.10-0.120.15-0.200.15-0.200.15-0.250.15-0.25
铸铁250HB120-250Fz0.10-0.150.15-0.250.15-0.250.15-0.250.15-0.25
圆鼻铣刀(刀片型号:RPET系列)
工件材料硬度切深Ap切削速度每齿进给刀具直径
16-20(R4)25-35(R5)40(R6)80(R6)100(R6)
钢件(45#)180-280HB刀片切深范围0.5-5.5mm   120-250Fz0.2-0.80.3-1.00.3-1.20.3-1.20.3-1.2
软钢(Q235)≦180HB150-350Fz0.2-0.80.3-1.20.3-1.50.3-1.50.3-1.5
不锈钢 70-200Fz0.2-0.80.2-0.80.2-1.00.2-1.00.2-1.0
铸铁250HB150-300Fz0.2-1.00.3-1.20.3-1.1.50.3-1.1.50.3-1.1.5
快进给(刀片型号:BLMP系列)
工件材料硬度切深Ap切削速度每齿进给刀具直径
16-2630-406380100
钢件(45#)180-280HB刀片切深范围0.5-1.5mm
      (注:BLMP06刀片最大切深1.0mm.
    BLMP09刀片最大切深1.5mm)
160-250Fz0.8-1.50.8-1.50.8-1.50.8-1.50.8-1.5
软钢(Q235)≦180HB180-300Fz0.8-1.50.8-1.50.8-1.50.8-1.50.8-1.5
不锈钢 80-180Fz0.6-0.80.6-0.80.6-0.80.6-0.80.6-0.8
铸铁250HB160-250Fz1.0-1.81.2-1.81.2-1.81.2-1.81.2-1.8
           快进给(刀片型号:WDNW系列)
工件材料硬度切深Ap切削速度每齿进给刀具直径
6380
钢件(45#)180-280HB刀片切深范围0.5-2.0mm(注:WDNW09T3/1204刀片最大切深2.0mm.)

160-250Fz0.8-1.50.8-1.5
软钢(Q235)≦180HB180-300Fz0.8-1.50.8-1.5
不锈钢 80-180Fz0.6-0.80.6-0.8
铸铁250HB160-250Fz1.2-1.81.2-1.8
注:本表为切削时的一般条件,在使用时如果机床功率不足、工件工况差、刀具悬深长度过长。请按照实际工况将参数降低10%-50%
粗镗刀
被加工材料线速度切深每齿进给
CCMT09T3CCMT1204
普通碳钢150-2502-42-50.15-0.3
软钢150-3002-42-50.15-0.3
铸铁150-2502-42-50.15-0.3
QT600、QT700130-2002-32-40.1-0.25
不锈钢80-1502-32-40.1-0.2
精镗刀
被加工材料线速度切深每齿进给(根据工件粗糙度要求适当调整
普通碳钢150-2500.07-0.20.06-0.15
软钢180-2500.07-0.20.06-0.15
铸铁150-2500.06-0.250.06-0.15
QT600、QT700150-2200.06-0.20.06-0.15
不锈钢100-1800.15-0.250.07-0.15

表中参数适用于镗杆及刀具长径比3倍径以内。若刀具或镗杆悬深过长,参数适当降低。

楼主:
这个表格做的相当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格做的相当可以谢谢分享

花了半个多小时整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了半个多小时整理的

6666大佬就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