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步带式回转支撑?

楼主(2017-04-15):
回转支撑外齿是同步带齿型的,现在采用的是回转支撑下连个带轮转动。
要是用回转驱动副代替减速机带轮结构成本是降低还是增加了,大概会增加多少?

网友A:
读了三遍,不理解楼主第二段话。

网友:
要是用回转驱动副代替减速机带轮结构成本,这样应该可以做到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了三遍,不理解楼主第二段话。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了三遍,不理解楼主第二段话。

那第一段话,回转支撑外齿有做成同步带的吗?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估计要定制,一般都是做成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