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卷尺的尺面为什么是弧形?

楼主(2017-04-15):
            请教论坛各位机械同仁,钢卷尺的尺面为什么是弧形?做成弧形的原因是什么?起到怎样的作用?
            请知道这方面的朋友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

网友:
强度,,,,,买卷尺都是拉出来看看多长还能挺住,毕竟是单人量具

网友:
又要能卷,又要能挺

网友:
弧形坚挺

网友:
提高截面惯性矩。

网友:
对啊,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就要卷尺挺住的

网友:
除了5#的“提高截面惯性矩”比较到位以外,其它答复比较暧昧。呵呵,机械色区。

网友:
增加直立时的稳定性,当然折成直角不是更好吗,但是又要能卷起来,所以做成类似圆弧型截面。

网友:
良好的解决悬伸长度与系统刚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