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刚度轧机的进化

楼主(2017-04-16):
短应力线轧机
有四根拉杆代替牌坊,达到缩短应力线的目的。

具有如下优点:
容易实现负公差轧制,因为轧机的高刚度保证了产品的高精度。
可实现轧机左右两个轴承的对称调整。这对于稳定轧制条件,提高作业率,节省检修和更换导卫梁时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改变了力的传递途经,将压下螺栓等的集中载荷改变为分散在轴承座两侧的分散载荷。使轴承和轴承座受力情况得到改善,提高了轴承的使用寿命。
轧机的辊系在换辊前可以预安装并调整好,轧机停车后只需短时间即可换上新辊系。而新辊系径少量试轧后即能轧出合格产品。因此这种轧机可调性能好,成材率高。短应力线轧机可制成二辊式,三辊式或四辊式多种多样的轧机。在型钢,线材和板带钢生产中都有应用。
工作中接触到六种机型,最多的是ZJD及达涅利,波米尼组合型。这几种机型各有特点,最先进的为达涅利SHS plus
计算步骤:
由产品规格、性能和毛坯确定产品路线:孔型图、轧制规程;
由以上确定轧机规格;
细节设计;
控制模型;
需要知识:
塑性力学
材料力学
机械
控制理论
模型
高刚度轧机主流机型是danieli型和pomili型,两者压下箱结构不同,导致拉杆螺纹旋向不同,轴承座侧向定位方式不同,刚度不同:
pomili
danieli
国内将两者结合有
特殊结构
总体趋势是刚度进一步提高,零部件减少。

网友A:
见过轴承座,内径800的,不知楼主这个属于那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轴承座,内径800的,不知楼主这个属于那个级别。

是450和350,大型号使用在大棒生产线

网友B:
冷轧钢板用么?没太接触过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轧钢板用么?没太接触过这方面

棒材生产,冷轧一般精度高,轧制力大,使用牌坊和多辊(森吉米尔)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