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B问题!

楼主(2017-04-16):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电动刀贺锁不紧,以为是换刀时间过短,于是调整参数,结果还是一样,拆卸后,发现是定位盘内六角断裂顶住了,于是更换,锁紧,按原位装装回去,换刀正常,然后走自动,程序:
G99 T0303:
S1 M03;
。。。。。。。
只用3号刀,程序运行正常,就是每自动启动程序时,刀架要转一圈再走程序,只用一把刀应该不转一圈程序再走下去吧?请问各位同事是怎么回事?:dizzy::dizzy:

网友:
应该是信号牌和磁铁的问题,把磁铁位置转转试试

网友:
原位装回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很有可能是忘记了什么,再想想忘了什么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更改换刀的宏程序,应该在9000以后的隐藏程序中,找找看

网友:
你发信盘的位置对吗,

楼主(2017-06-06):
不知道为什么,用人工换一下刀位,也就是用6MM内六角转一圈刀架就没事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们懂的是真多啊,佩服!

网友:
找人来修,150一个

网友(2017-07-09):
有可能缺油了,用油枪对加油孔加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