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参数计算

楼主(2017-04-16):
已知:刀具直径=10mm转速=4000
π=3.14159
Vc=π*D*n/1000
计算得出线速度Vc=125.6636

刀具刃数Z=4
那么Vf如何计算

Vf与Vc 是何关系
Fz与刀具直径D与刀具刃数Z是何关系
Fz该如何计算
进给F与Vf每分钟工作台进给又是什么关系

希望各位帮帮忙解答一下
在线等

楼主:
大佬都去哪了

网友A:
进给推算公式:F=S*n*Z; S---主轴转速,n----切削齿数(铣刀指刀刃,钻头指刃数) Z----经验值(一般在0.01---0.3内变化)

网友:
楼上大侠正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推算公式:F=S*n*Z; S---主轴转速,n----切削齿数(铣刀指刀刃,钻头指刃数) Z----经验值(一般在0.01 ...

大佬这个经验值Z是不是指的每刃进给量呢
再麻烦您给解答下
所有刀具的每刃进给量应该是不同的吧?

网友A:
z是个经验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z是个经验系数

这个经验系数该怎么理解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