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充气式蓄能器的容量

楼主(2017-04-16):
怎样计算充气式蓄能器的容量
根据使用情况的不同,蓄能器容量的计算分为三种情况:
1作为能源使用,排出油的速度较慢时,蓄能器用来保持系统压力和补偿泄漏等情况,蓄能器内气体的变化状态,可按气温变化考虑,即:

由上式可知,当工作压力由p1降为p2时,气体容积变化量,即蓄能器排出的油量:
于是蓄能器的总容积:
(2) 作为能源使用,排出油的速度很快时,蓄能器内气体的变化状态可按绝热变化考虑,即:
当蓄能器的工作压力从p1降为p2时,排出的油量:
于是蓄能器的总容积:
式中的符号含义同前。
对于气囊式蓄能器的充气压力P0推荐:折合型取P0=(0.8~0.85)P2;波纹型取P0=(0.6~0.65)P2。对于活塞式蓄能器推荐:P0=(0.8~0.9)P2。
  (3) 作为吸收压力冲击和压力脉动使用
①收压力冲击(如阀门突然关闭等情况)时,可按下面经验公式计算:
计算结果V0为正值时,才有设置蓄能器的必要,并且要尽量安装在发生压力冲击的地方。
②吸收液压泵脉动时,其计算公式为:

网友:
收藏了,下回用到看和选型样本上提供公式计算差多少。

网友(2020-11-12):
蓄能器样本什么牌子有计算公式?

网友(2023-04-10):
你好,请教一下,液压泵的排量变化率怎么计算,油泵的压力脉动这些参数在那有

网友:
蓄能器样本什么牌子应有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