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设计树顶 的 “搜索条框”不见了!位置:左侧设计树顶部

楼主(2017-04-16):
SW12设计树顶 的 “搜索条框”不见了!
SW2012设计树顶 的 “搜索条框”不见了!位置:左侧设计树顶部

网友A:
那不叫搜索框,在solidworks中搜索框是个专门的东西,在软件界面右上角。
那叫树视图搜索过滤器,在2017版有勾选项,但那个东西早期版本都不一定有,所以2012版没有也正常。

网友:
楼主说的是那个小漏斗吗?

网友(点评):
可能是的,我贴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搜索框,在solidworks中搜索框是个专门的东西,在软件界面右上角。
那叫树视图搜索过滤器,在2017版 ...

谢谢。问题是,那个框我怎么旋转不了!无法选中,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框旋转,你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叫搜索框,在solidworks中搜索框是个专门的东西,在软件界面右上角。
那叫树视图搜索过滤器,在2017版 ...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