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响的30种原因,牛人总结!

楼主(2017-04-16):
    新的轴承装上后发响的情况,相信大家一定都遇到过。这时候我们想到的一定是退货,但轴承发响一定是产品的质量原因吗?经过技术人员的长期总结,轴承发响有以下30种原因,可能还有很多是我们没有碰到过的,欢迎大家补充。

轴承异响的原因:
1.油脂有杂质;
2. 润滑不足(油位太低,保存不当导致油或脂通过密封漏损);
3. 轴承的游隙太小或太大(生产厂问题);
4. 轴承中混入砂粒或碳粒等杂质,起到研磨剂作用;
5. 轴承中混入水份,酸类或油漆等污物,起到腐蚀作用;
6. 轴承被座孔夹扁(座孔的圆度不好,或座孔扭曲不直);
7. 轴承座的底面的垫铁不平(导致座孔变形甚至轴承座出现裂纹);
8. 轴承座孔内有杂物(残留有切屑,尘粒等);
9. 密封圈偏心(碰到相邻零件并发生摩擦);
10.轴承受到额外载荷(轴承受到轴向蹩紧,或一根轴上有两只固定端轴承);
11.轴承与轴的配合太松(轴的直径偏小或紧定套未旋紧);
12.轴承的游隙太小,旋转时过紧(紧定套旋紧得过头了);
13.轴承有噪声(滚子的端面或钢球打滑造成);
14.轴的热伸长过大(轴承受到静不定轴向附加负荷);
15.轴肩太大(碰到轴承的密封件并发生摩擦);
16.座孔的挡肩太大(把轴承发的密封件碰得歪曲);
17.迷宫式密封圈的间隙太小(与轴发生摩擦);
18.锁紧垫圈的齿弯曲(碰到轴承并发生摩擦);
19.甩油圈的位置不合适(碰到法兰盖并发生摩擦);
20.钢球或滚子上有压坑(安装时用锤子敲打轴承所造成);
21.轴承有噪音(有外振源干扰);
22.轴承受热变色并变形(使用喷枪加热拆卸轴承所造成);
23.轴太粗使实际配合过紧(造成轴承温度过高或发生噪音);
24.座孔的直径偏小(造成轴承温度过高);
25.轴承座孔直径过大,实际配合太松(轴承温度过高--外圈打滑);
26.轴承座孔变大(有色金属的轴承座孔被撑大,或因热膨胀而变大);
27.保持架断裂 。
28.轴承滚道生锈。
29.钢球、滚道磨损(磨加工不合格或产品有碰伤)。
30.套圈滚道不合格(生产厂问题)。

网友:
有声是肯定的,关键是如何判断那个算正常那个是异常,那种声音可能是由以上那种情况引起的。

网友:
这些都只是描述的问题,但具体实施解决方案也要有的

网友(点评):
分析到位

网友:
轴承的游隙太大太小可不一定是生产厂商的事,也许是选型就弄错了或者买错了。

网友:
原因很多,主要的如何判断原因是哪个,如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2017-09-11):
有些是可合二为一的

网友(2017-10-24):
原因很多

网友(2018-03-03):
急急忙忙刷积分

网友:
试试继续刷》》》》》》》》

网友:
原因很多,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退货

网友:
。.',/,> 好看好看了

网友(2018-10-02):
这总结让我明白了很多

网友(2023-08-17):
有没有摩擦片的噪音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