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低图示径向瓦的温度。

楼主(2017-04-16):
3000千瓦机组,1000转,经向瓦的温度过高求专家帮助。如图

网友:
建议加风冷

网友:
冷却油池里加强制换热水管,冷却水的效果若是不好,换液氨试试,就是成本有点高,辅助设备增加有点多

网友:
轴电压测了吗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网友:
加风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