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对边合格,对角线却偏差3毫米

楼主(2017-04-17):
我们的激光切割机切割对边都合格,不知道为什么两边对角线却偏差3毫米,怎么回事?是哪里出了问题?求解答!谢谢

网友:
垂直度没测?

网友:
矩形的对角线相等。割出的是菱形,对角线不等。

网友(点评):
对呀,那这个是机械方面出了问题,还是软件上出了问题呢?我怎么才能把它解决

网友:
切割机是什么传动机构,是不是存在回程误差

网友:
先查机械,后软件。

网友:
你肯定是割成平行四边形了,用角尺四个角都测下垂直度

网友:
机械问题大,用表打一下导轨垂直度吧

网友:
你们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激光切割机,用了10年激光切割机了,从没遇到你描述的问题
建议最后考虑是机床问题,首先检查自己的CAD图形,在看是不是原材料板材平面度变形了?
排除这两个问题,再试做几件,零件耗料太大就用面积小的图形试

网友:
我在进行机器手切割设计,可以统一坐标,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点评):
我先查一下垂直度是不是出现问题,排除法,再查系统

网友:
有可能是补偿没有计算到里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