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热处理硬度标注HB和HRC的区别

楼主(2017-04-17):
什么时候使用硬度HB来要求,什么时候使用HRC

网友:
我自己的感觉,一般情况下,偏重于整体热处理用HB,偏重于表面热处理用HRC。不过两个硬度可以互换的

网友:
我只在45号钢标HB200-250,有时候标HRC22-26 ;
40Cr 、Cr12MoV之类模具钢用HRC 。
感觉HRC比较硬,HB软点。

网友:
硬度硬一些的用HRC, 偏软一些的用HB, 在两者之间的都可以用,

45号钢标HB20-250,有时候标HRC22-26 ;  前者表达更精确.

网友:
概括性的讲,布氏硬度一般用于硬度较低材料(如有色金属、热处理之前或退火后的零件),洛氏硬度用于硬度较高的材料(如热处理后的零件)。在一定条件下,HB与HRC可以查表互换。换算公式可大概记为:1HRC≈10HB。

网友:
  退火后的硬度一般为小于170HB
(<15 HRC) 正火后的硬度一般为170-240HB  (15 –
24 HRC) 淬火后的硬度一般为大于45HRC
  回火一般在淬火后进行,分为
:  低温回火,硬度为45HRC-50HRC左右
中温回火,硬度一般为
40-45HRC 高温回火,硬度为24-28HRC
  洛氏硬度HRC ≈ 10 布氏硬度 HB  ≈
10 HV 以 25 HRC = 251 HB 为分界点,
  低于25HRC, 对应的HB稍大于10倍, 如
15 HRC= 178 HB 高于25HRC, 对应的HB稍小于10倍, 如 30 HRC= 287 HB

网友:
二个条件同时具备时用HB
1、硬度在HRC32以下;
2、被试件是厚实件。

网友:
一般调质硬度用HB,淬火硬度用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