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空吸盘设计

楼主(2017-04-17):
目前设计以真空吸盘,作用有真空吸及破真空,设想的气路是用两个三通阀分别控制真空吸及真空破,一个电磁阀直连起破,一个电磁阀连真空发生器及真空压力表,请问这两个电磁阀一定得选用真空电磁阀么,使用普通的三通阀可不可行?期望大家专业性的解答,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
应该是在咨询真空系统才对,如果要电磁阀分散式控制,气路系统参考如下:

普通电磁阀可以分别控制发生器、反吹,不需要真空电磁阀,但要注意流量和响应时间是否匹配需求。此外 ,反吹气路中需要增加单向阀。
注意:如果是电磁阀直接控制真空通断,则必须需要真空电磁阀,因为很多品牌的普通两位三通电磁阀是内先导式,真空状态无法打开。
以上气路未包含真空传感,如果需要真空产生、真空破坏、真空传感、真空过滤,那还不如直接上集成式真空发生器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