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喷漆处理的技术要求

楼主(2017-04-17):
机械加工喷漆处理的技术要求是什么啊,有没有规范,我现在想在加工件上面喷哑光军绿色的漆,技术要求怎么写

网友:
喷漆工艺流程及技术要求,有借鉴价值
http://www.docin.com/p-933924064.html

网友:
我们的机加件一般只标注喷涂防锈底漆和面漆的颜色,如果是钣金件烤漆工艺的话应该根据你们的喷漆能力标注,

网友:
标准条款很多,标注主要二条就可以
1、漆膜厚度
2、漆的种类和颜色

网友:
我们还会要求漆膜硬度,容易划伤,就是硬度不够。

网友:
可以参考这样的